想做一个51单片机通过无线控制DS18B20的测温系统

楼主(2012-04-24):
想做一个51单片机通过无线控制DS18B20的测温系统,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这个硬件应该怎么弄

网友:
把1-wire弄成无线就复杂化了

网友:
弄个单片机采集到再回传就简单了

网友:
3楼的方案可行.

网友:
有高度,继续关注

网友A:
有个朋友做好了,我问问,淡定

网友:
无线节点?

网友A:
网上资料太多了,你也可以找找,一般都是一对一的多点,源程序也可以用,多对一的没有可以用的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朋友做好了,我问问,淡定

谢谢  小弟坐等了   本来是想用导线直接连到接口上   但又感觉不是很美观  技术含量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资料太多了,你也可以找找,一般都是一对一的多点,源程序也可以用,多对一的没有可以用的源程序 ...

在网上也找了一下  但小弟是个新手 想各位高手 给个明确确实可行的硬件电路的方案

网友:
三楼那样...

网友:
无线串口可行不?

网友:
有无线模块或2.4G收发数据

网友:
你就慢慢坐等吧

网友:
关注啊,手里有一个18b20的多点测温的模块,想弄成无线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
给你一个思路
你可以用一个单片机做采集
然后把采集的数据编码
通过无线发送出去
再用一个单片机做接收和处理

网友:
我选择3、16楼的方案

网友:
单单是DS18B20的硬件电路挺简单的,程序的话网上也很多,至于无线的话选择挺多的,NRF24L01就可以传送。

网友:
单线通讯,需要加上上拉电阻的!

网友:
似乎大部分人都是3、16楼的做法,关注查看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