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cyclone iii(ep3c10)的最小系统板,第一次画FPGA,欢迎找茬

楼主(2012-04-24):
本来决定安心考研暂别ourdev的,没想到这学期的EDA课又把我逼回来了,之前没怎么接触过FPGA,肯定会有画错的地方,请各位前辈指正,谢谢大家!

楼主:
帖子没编辑好,我再补充下,由于对时钟部分最担心,所以特意结了张图,方便各位前辈指正,附件的PDF是整块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A:
附件下不了。我的时钟的1脚没连接--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下不了。我的时钟的1脚没连接--NC。

我重新上传了一次,能麻烦您方便的时候大概看看么?谢谢啦!

网友A:
图下载下来了。不用的全局时钟为何要全部接地。
具体的参考一下开发板,可以吧,我也是入门,看不出太多东西。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下载下来了。不用的全局时钟为何要全部接地。
具体的参考一下开发板,可以吧,我也是入门,看不出太多东 ...

谦虚了,谢谢你啦!

网友B:
我的1管脚没接,所有的时钟脚也都没有接地,并且没有使用10K的电阻,我的可以正常使用,楼主的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我也不是太懂,简单看了一下,一个小小的建议,EPCS芯片的Data脚到Fpga间串一个20-25欧的电阻比较好,好像很多设计都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管脚没接,所有的时钟脚也都没有接地,并且没有使用10K的电阻,我的可以正常使用,楼主的没试过不知道 ...

多谢啦!10K电阻我是参考的本区其他人的板子画上的,据说可以保护CLK过高的输出电压,时钟接地我是参考的官方pin手册,他建议接地我就那么接了,不过至今还没见过谁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太懂,简单看了一下,一个小小的建议,EPCS芯片的Data脚到Fpga间串一个20-25欧的电阻比较好,好像 ...

多谢啦,我看好多朋友单独用AS模式的时候都接了20~25欧姆电阻,您看到的我的接法是datasheet建议的(as和JTAG共存模式,不用拨码开关切换什么的), 我照着抄下来了......不过还没见哪位朋友的电路图是这样的,犹豫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10K电阻我是参考的本区其他人的板子画上的,据说可以保护CLK过高的输出电压,时钟接地我是参考的 ...

恩,既然大家都用过得就不会有问题,不要原创就好,别人用过没问题的都能拿来用,也不一定非要有个固定方案,至于官方推荐电路值得参考,但是还是建议用大家用过并且没问题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我看好多朋友单独用AS模式的时候都接了20~25欧姆电阻,您看到的我的接法是datasheet建议的(as和 ...

可以先画上,有选择性,可用导线连接,也可用电阻。根据实际需要连接。

网友(2012-08-24):
请问大师们,JTAG的VCC什么时候接3.3V,什么时候接2.5V啊?

我看有的是接3.3V,有的(比如楼主)是接2.5V

网友:
时钟引脚没用的就引出来,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