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会有专门的“差分放大器”这种器件类别呢?

楼主(2012-04-24):
差分放大不就是一种接成减法器的放大电路吗??直接用运算放大器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专门制造一类“差分放大器呢”

是不是因为差分放大器有一些参数明显有别于运算放大器啊???比如,差分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明显高于运算放大器,是这样子的吗???

另外,仪表放大器与差分放大器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个人理解:
1. 差分放大器是接成减法器的放大电路。2.可以用运放接+外部电阻组成。 3. 提高输入阻抗平衡,增加电阻的匹配程度(器件内部有激光调节电阻)从而提高CMR。4.它并不是仪表运放,原因:①.输入阻抗并不相等,且不是无穷大;②. 增益调节并不与外部输入隔离。 不满足仪表运放的定义。

网友:
一般用在差分转单端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理解错了,通常说差分放大其指差动输出的,一般运放是单端输出的

网友:
LSD 说得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理解错了,通常说差分放大其指差动输出的,一般运放是单端输出的 ...

偶,,那把差分输入放大并输出为对地的单端信号的放大器叫什么呀???

还有,差分放大是差动输出,那它的输入是差动的呢,还是对地的呢???

请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 差分放大器是接成减法器的放大电路。2.可以用运放接+外部电阻组成。 3. 提高输入阻抗平衡, ...

非常感谢,,我会认真学习研究您的这些观点和指教。。

另外,您能推荐一个差分放大器芯片吗???

我在TI的官网上查了一下,没找到差分放大器一项,找到了差动放大器一项,而且我看了一个芯片的数据手册——INA159,发现如4楼NJ8888前辈所说,那个东西好像是差动输出的。。。。

我想是不是我的理解或者各个厂家的定义有一定的偏差啊???

楼主:
下面是我仿真的用普通的运算放大器LM358实现差分输入放大,对地单端输出的电路,,,经仿真,输出确实是对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理解错了,通常说差分放大其指差动输出的,一般运放是单端输出的 ...

查了一下资料,感觉真是比较复杂呀——下面的资料都从ADI网站查得:

        差动放大器 difference amplifier
        差分放大器 differential amplifier

实现差分放大功能的放大器叫差动放大器,而名字叫差分放大器却又不是用来做差分放大的——是用来输出差分型号的,,,好像有点纠结啊

楼主:
更纠结的是:

TI只有差动放大器,没有差分放大器这个分类,,,然而点进去那个分类之后再看,里面写的又都是差分放大器,,,也就是说:差分放大器和差动放大器好像根本就是一个东西。。。。至于他这个分类到底是指的ADI分类中的差分放大器还是差动放大器,,,那我得等明天把TI这个分类下面器件PDF都下载下来看看才能知道。。。

网友:
还是英文意思表达得更准确些。
difference amplifier。difference 是名词,表示这个放大器是对difference 进行放大。
differential amplifier。differential 是形容词,表示这个放大器(的输出)是differential 类型的。

楼主:
查了一下TI官网上关于差动放大器的数据手册,现在的感觉是:

有一类专门的放大器,叫做差动放大器,指的是输出差分信号的放大器,主要用于连接后端差分输入的ADC转换器。。

而至于差分输入的放大器,一般不会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类别,因为只要拿运算放大器搭建成减法器的形式,就是差分放大电路;当然,差分放大要求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所以搭建差分放大电路时应该选择共模抑制比较高的运算放大器;而如果对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输入阻抗、失调电压、失调温飘等参数要求都比较高的话,那么就可以使用专门的仪表放大器来实现这个差分放大电路,并且因为仪表放大器输入本身就是差分的,所以外围电路可以更加简单,当然,代价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仿真的用普通的运算放大器LM358实现差分输入放大,对地单端输出的电路,,,经仿真,输出确实是对 ...

你的这种输入阻抗较低,真的差分输入是采样同相输入端输入,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仿真的用普通的运算放大器LM358实现差分输入放大,对地单端输出的电路,,,经仿真,输出确实是对 ...

你这个电路+端输入阻抗30k,-端阻抗10k,如果输入信号阻抗高的话就悲剧了。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指点,我已经决定:实际电路中直接使用仪表放大器,,就不会存在输入阻抗不同且偏低的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