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F537接VGA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搞了一块ADSP-BF537-EZ-KIT-LITE,想把处理好的图像信号传到普通的PC显示器上。显示器只有VGA接口,请教各位大神,应该使用板子上的什么IO口输出呢?如何转为VGA信号呢?先拜谢了!

楼主:
ADV7123是什么?在这块板子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源啊!

网友:
ADV7123是一片3路10-bit视频DAC,将数字信号转成模拟RGB信号就靠它了。
然后,BF537并没有集成显示控制器,也就是俗称的显卡,所以你需要在BF537的外部总线上挂一个显示控制器,这个可以用FPGA + SRAM来实现,Epson/Fujitsu/Solomon这几家也有专用的控制器。

简单来讲,BF537 -> 显示控制器 -> 视频DAC -> 显示器,你缺中间这两个东西。

网友:
最简单也最容易diy的就是 用R-2R电阻网络做DA,省成本的FPGA/CPLD_VGA驱动模块都是用这个,方便快捷
RGB每路数字端口分别接500/1k/2k/...电阻,并联连接在显示器的RGB上
不清楚具体电路,你可网上搜,很多
我试过了16bit的颜色在显示器上色彩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