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LGT JTAG仿真器求助

楼主(2012-04-24):
最近在论坛商城买了几篇LGT单片机和一套JTAG仿真器散件,回来自己焊接了 按照说明短接J4 插到电脑上却没有像教程中的那样在资源管理器中出现一个U盘盘符,也没有提示安装驱动呀?

网友:
肯定是哪没焊好呗。拿放大镜好好看看。

网友:
只有检查焊接了

楼主:
额,明天要检查一下,今天看的是没有短路或者虚焊的,

网友:
如果NUC120芯片也是从论坛上买的话, 里面应该是预先烧好了usb bootloader。
这样的话, 问题多半是处在硬件电路上了。
1. 先不上电, 检查下焊接是否有虚焊,漏焊。主要是检查电源和主要的接口信号
2. 检查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3. 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4. 检查复位引脚是否异常
5. 换USB线缆或电脑主机尝试一下

网友:
焊接完后要检查板子上面有没有多余的焊锡,有没有短路,然后上电,测量各电压正常否。实在不行再对关键器件(如IC)补焊,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弄好了,焊接没有问题,是我的usb接口的供电电压太低了,只有4V,插在有供电接口的usbhub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