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加密,附源代码

楼主(2012-04-24):
c8051F加密不像51 AVR等是通过一条ISP加密指令实现加密,而是通过FLASH中的特定字节设为安全锁定字节,对此字节写0可以实现整片加密.具体地址要看数据手册的.

(用户空间最后一个字节为安全锁定字节,C8051F最后512字节不是用户FLASH空间,编程时写入会异常)

#include <c8051F320.h>
#include <absacc.h>                   //调用绝对定位的宏定义

#define lock_byte XBYTE[0x3DFF]
/*
在外部数据存储器内定义一个绝对地址为0x3DFF的字节变量lock_byte。
因为,尽管锁定和访问限制字节在FLASH程序存储器内,但要往里写数据时,
MCU必须将FLASH程序存储器影射为外部数据存储器,并保持绝对地址不变。
*/

void lock (void);
void lock (void)
{
    FLKEY=0xA5;                     //规定的操作步骤
    FLKEY=0xF1;
    PSCTL=1;                        //写允许
    lock_byte=0;                    //对整个FLASH存储器进行加密
    PSCTL=0;                        //禁止写
}

网友:
专业,不懂!

网友:
c8o51加密,先mark,使用后再汇报

网友:
见过,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