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不可以通过改寄存器使TFT彩屏省电模式

楼主(2012-04-24):
如上所述,最近做了TFT彩屏的小制作,发现一直亮着不仅浪费电,而且还影响彩屏的寿命(个人认为)。又不想去改硬件,所以想从寄存器下手。但是查了手册,没找到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A:
背光是最耗电的,芯片也可以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是最耗电的,芯片也可以关的

具体的怎么做,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弄个三极管控制背光开关就行了,不用的时候关掉背光,另外彩屏芯片手册上面肯定有指令可以进入省电模式的,你认真找找,我看过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三极管控制背光开关就行了,不用的时候关掉背光,另外彩屏芯片手册上面肯定有指令可以进入省电模式的,你 ...

谢谢!那应该是我没认真看说明  我明天接着看。

网友:
很简单的,可以通过操纵寄存器进入sleep模式

网友:
一般都有这个关背光的脚呀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又仔细看了下说明书,终于找到了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
背光,PWM控制就OK了。

网友:
耗电的应该是背光了,搞个io控制背光就行了,

网友:
太对了色,。。。。。。。。。。。。。。。。。。

网友B:
除了进入睡眠模式,   电源和频率控制设置那里也有相关说明, 功耗与显示质量或者工作性能是有一定关系的  只是你没看懂而已
不知你用哪种屏,反正ili9325系列规格书的就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进入睡眠模式,   电源和频率控制设置那里也有相关说明, 功耗与显示质量或者工作性能是有一定关系的   ...

谢谢啊。。。我以前确实没仔细看。现在找到了相关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