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2C8内核1.2V电压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2-04-25):
请教EP2C8内核1.2V电压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A:
spx3819,电流什么都比较合适,价格也便宜。

网友:
习惯用 AMS1117-1.2 不过这款有很多是用1.25V假冒1.2V的

也用过ON的,型号忘记了,引脚貌似与AMS1117的不兼容,批量电压精度高,在力源那里能买到

网友:
通信的板子上用的是29302T5,可以考虑这个,参数都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x3819,电流什么都比较合适,价格也便宜。

我看很多板子上画的是LM1117-1.2,不知道这东西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板子上画的是LM1117-1.2,不知道这东西是否合适?

我们一直用spx3819@2c5-2c8。

lm1117这个东东没什么好的,真的,gzhuli有过详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用spx3819@2c5-2c8。

那我就换用spx3819-1.2,这个淘宝也比较好买,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TPS62290

TI电源貌似价格比较高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就换用spx3819-1.2,这个淘宝也比较好买,合适吧?

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们的设备对长期工作在50度以上,请选择大封装或者降低前一级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们的设备对长期工作在50度以上,请选择大封装或者降低前一级的电压。 ...

我们在实验室自己DIY学习的,3.3V部分用LM085,电源用5V的,不知道spx3819-1.2用5V做输入好还是用3.3做输入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板子上画的是LM1117-1.2,不知道这东西是否合适?

LM1117貌似没有1.2V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1117貌似没有1.2V这个型号

我查看了LM1117的手册,确实没有固定输出1.2V的介绍,但是淘宝有卖AMS1117-1.2v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替代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1117貌似没有1.2V这个型号

fairchild 有与1117兼容的 FAN1112,真正的1.2V,比较好用

网友E:
用DCDC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fairchild 有与1117兼容的 FAN1112,真正的1.2V,比较好用

NX1117和AMS1117也有,但LM1117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实验室自己DIY学习的,3.3V部分用LM085,电源用5V的,不知道spx3819-1.2用5V做输入好还是用3.3做输 ...

当然是越低越好,前提是满足压差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CDC的可以不?

DCDC没用过啊,不熟悉,其实LDO应该完全可以满足的,就是不知道选哪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