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为何显示乱码?

楼主(2012-04-25):
   为何我用LCD1602仿真温度显示时没问题,而下载到单片机上就出现乱码呢?有时什么都不显示,但温度还是正常采集着,按下温度设置键也会有乱码出现,这是什么问题的呀??求高手指教!!!!!

网友:
尝试在初始化的时候在步骤之间加入较长的延时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能解决则适当减小延时,直到恰好无法正常工作,此时可以选择一
个有一定余量并较短的延时值。

楼主:
那加入忙检测程序 时候,为何下载到单片机都显示不出来了的(仿真可以运行),初始化中的延时也是按照LCD1602说明图上的步骤来写出的,不会是那不够准确而出现乱码吧?

网友:
仿真通过了,那多半就是硬件的问题,看看有没有连错。液晶屏有没有问题。

楼主: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它不是一直出现乱码,而是久不久又出现一下乱码的

网友:
赞成傻孩子的说法。
你说的乱码有可能是清屏不完全造成的。

楼主:
lcd初始化的过程都有清屏指令了的,难道还要用别的方法来再清屏吗?

网友:
读写时序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