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A、ALE、PSEN三个脚能作为输出口使用吗?

楼主(2012-04-25):
RT,请教下stc89c52或者at89c51的这三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口使用吗?因为看到别人的电路板上用作输出,不太懂,是别人板子错了还是什么原因求帮助。

网友:
EA不能吧

网友:
贴电路跟代码才是硬道理

建议多看看文档

里面有很详细的  比如:ALE不用外部存储是可以输出f/6等

网友:
EA/vpp 是程序存储器选择,其它两个引脚的话当用作INTEL总线时是输出的

网友:
不可以直接用做I/O口的

网友:
一直叫别人来帮你查 产品说明书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直接换 stc15f2xx,

网友:
ALE如果不关闭的话是会有信号输出的, PSEN只有在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的时候才有输出, EA则总是输入.

网友:
EA是不能的,另外两个最好也不要用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