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种串口芯片的接法??使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12-04-25):
这个图是国外的一个产品,从别人官网下载的,是一个税控机。

楼主:
XS5是不是用来接扫描枪的?

网友:
外部输入的串口信号经ST232BD(多路RS232收发器)转化为一路写两路读信号,再通过多路转接器(74HC4052)与CPU的串行口(11,13,14,15脚,估计14和15脚是模拟串口)相连,和该产品通讯。
另外,cpu的6和7,8和9脚应该是I2C通讯口,控制I2C器件。
另外,看来华邦很受欢迎啊,我用几回老是出问题

楼主:
谢谢指教。呵呵。我现在用P89V51来代替这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