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驱动电路是靠电流大小驱动的吗???

楼主(2012-04-25):
如题啊!这都要疯了。。。。

这个也是个电磁阀驱动电路,小日本做的,搞了两天了.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有会用的分享一下经验啊!!本人初出茅庐.....多多指教啊!!

有一点不明白的是那个积分电路是负反馈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貌似都是开环控制的啊?

楼主:
这个项目做完了要好好整理一下啊

网友A:
我们使用的气阀好像就是一个高低电平啊。

网友:
需要大一些的电流,我以前用过ULN2803驱动电磁阀,项目中使用一直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B:
是的,电流的大小,觉得磁场强度。你需要看你所使用的电磁阀的一些,资料,应该可以知道大概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然后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控制这个驱动电流不要超过,那个最大的电流。这个应该要用达林顿管子来做了。

网友:
电磁阀有点儿类似电感,需要接个二极管给它放电,要不然不好关断。

网友:
电磁阀和电机的远离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的气阀好像就是一个高低电平啊。

用占空比控制电感充放电,占空比大时电感平均电流会相对大些,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流的大小,觉得磁场强度。你需要看你所使用的电磁阀的一些,资料,应该可以知道大概需要多大的驱动 ...

楼上上图了,仁兄再看一下....

网友B:
图片看不到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也

这个我再上传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再上传一次

补充一下,这点是个三角波,4V~6.8V,190Hz.

网友B:
看到三角波应该是脉宽调制,这个前面那个应该是产生误差信号的,再前面那个应该是产生基准信号的。原理图不全,看着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三角波应该是脉宽调制,这个前面那个应该是产生误差信号的,再前面那个应该是产生基准信号的。原理图不 ...

电磁阀驱动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波形啊????

楼主:
技术好深的啊。。。。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磁阀驱动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波形啊????

会有的,误差信号,经过与三角波比较,输出的就是那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的,误差信号,经过与三角波比较,输出的就是那样的波形

还以为是比较器问题呢。。。。

网友C:
原理图发不全也就罢了,输入输出也没有交待清楚。
是不是比例控制阀?

网友D:
如果是电磁阀一般都是24V的,电流500MA-2A的都有。如果是比例阀就是控制电流来的,是纯模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磁阀一般都是24V的,电流500MA-2A的都有。如果是比例阀就是控制电流来的,是纯模拟控制。 ...

应该是比例阀啊。。。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磁阀驱动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波形啊????

10K的波形是不是比较器震荡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流的大小,觉得磁场强度。你需要看你所使用的电磁阀的一些,资料,应该可以知道大概需要多大的驱动 ...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age%3D1#pid5787377

比例阀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发不全也就罢了,输入输出也没有交待清楚。
是不是比例控制阀?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age%3D1#pid5787377

比例阀驱动电路

网友:
比较器是能输出三角波表示正常

网友E:
是日本SMC系列电磁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日本SMC系列电磁阀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比例阀吧

网友:
  建议用CC24060D,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