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分频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新手初学FPGA,有些问题不太清楚。现在FPGA外部时钟为50MHZ晶振,但是内部程序我只需要250KHZ,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在quartus2软件里设置PLL将这个时钟分频来使用而不用自己写分频程序呢?

网友:
既然是刚接触FPGA,就先别 用那些高级的工具,了解就行,分频程序不是很简单嘛,自己写就行,。

网友A:
写一个计数器0-99,溢出时翻转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计数器0-99,溢出时翻转输出信号

嗯,我是想直接用个分频器IP,可能比自己写的方便一点

网友:
一个VHDL例程:
tool-_>megawizard plug-->next-->选VHDL next——>megafuction 里选I/O里的ALTPLL,又边的outfile里填上你需要输出的文件名 点NEXT进入设置界面。配置后生产VHDL文件即可。

网友:
元件例化和调用调用:比如生成PLL1.VHD,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altera_mf;
USE altera_mf.all;

ENTITY PLL1 IS
        PORT
        (
                inclk0                : IN STD_LOGIC  := '0';
                c0                : OUT STD_LOGIC ;
                c1                : OUT STD_LOGIC ;
                c2                : OUT STD_LOGIC ;
                c3                : OUT STD_LOGIC ;
                c4                : OUT STD_LOGIC ;
                locked                : OUT STD_LOGIC
        );
END PLL1;

则在另一个VHDL文件里可以这样使用它:
--例化
component PLL1 IS
        PORT
        (
                inclk0                : IN STD_LOGIC  := '0';
                c0                : OUT STD_LOGIC ;
                c1                : OUT STD_LOGIC ;
                c2                : OUT STD_LOGIC ;
                c3                : OUT STD_LOGIC ;
                c4                : OUT STD_LOGIC ;
                locked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调用元件:

PLL_COMP: PLL1
port map
        (
                inclk0         =>OSC_IN,
                c0         =>clk_50M,
                c1  =>clk_100M,
        --        c1  =>clk_100M,
                c2  =>clk_150M,
                c3  =>clk_200M,
                c4  =>clk_20M,
                locked   =>PLL_LOCK
    );

如果不明白,自己用原理图画一个大筐,再画两个小框,每个小框里做一些程序实现什么功能,编译后生成VHDL文件,自己查看QUARTUS是怎么组织的,我没有问过,就是这样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