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请教几个TMS320F2808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有个很急的项目用的是TMS320F2808,以前没接触过DSP,只能现学现卖了。
学习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想来请教大家:

1. 在code_start段调用的程序中,有一条跳转指令 LB _c_int00,这里的_c_int00标号指向的程序在哪里能够找到?

2. Hex2000转换软件具体使用的步骤是怎样的?

3. 2808的FLASH的Page Size是多大?

4. 看门狗复位与硬复位(Reset PIN)以及上电复位的效果是一样的?软复位是否可以用 LB code_start 指令来实现?

5. 如果我将擦/写FLASH的程序拷贝到RAM中去运行,那么在RAM中运行擦/写FLASH程序的同时,DSP的所有外设(如PWM)和I/O口的

    状态仍然保持不变?

6. DSP作一次硬复位大概消耗的时间是多长?

7.  擦/写FLASH的最小单位是?

网友(2013-04-11):
1 应该是c编译器生成的代码的入口,具体在哪不知道
2 不会
3 不知道 估计8k 或者 16k 吧
4 不知道
5 应该不变,因为有写flash的api提供,要是端口有变化,估计就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6不知道
7 擦估计是块,写估计是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