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收不到信号,而且串口接收一阵子后就成乱码了

楼主(2012-04-25):
GPS是ER_318,自己买了个天线,现在把天线仍在窗外,上电好久了(十几分钟),
还没定位啊,而且串口收一些数据后就成乱码了,有图为证

请高手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调试软件是自己写的吧,要么就是软件太垃圾,转码的时候弄错,试试XP自带的那个超级终端吧,在开始 ...

我用的win7,没有那个超级终端~~~
那个串口调试软件平时都用的也没出什么问题,真奇怪,还有想不懂的是那个GPS接上天线很久(在窗台上),都收不到星
如果这位大哥懂的话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不会又是天线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又是天线的问题吧!

那怎么看天线好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又是天线的问题吧!

我晕,你是对我印象很深啊,呵呵

网友C:
是不是用usb供电了?换个电源吧。串口线顺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usb供电了?换个电源吧。串口线顺便换了

不是USB供电的,是自己做的2596模块供电,串口是直接插在电脑上的(像无线鼠标接收器小小的),另一端用三根杜邦线连接的(TX,RX,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不到信号那就更奇怪了,GPS天线上方不能有任何遮挡物的,如果有富余的可以给我寄一块,我帮你研究下, ...

最近也没空玩了,我手机在里窗台1M的地方都能很快的收到,那个天线我已经放到窗外了还收不到
现在也没时间研究了,先放放吧,最近公司忙的跟狗一样,有空慢慢研究,谢谢!

网友:
乱码跟信号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D:
同意楼上,232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232的问题.

嗯,那有空我换个23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