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320x240 TFT彩屏

楼主(2012-04-25):
    硬件组成:普通51单片机+AT25F4096+TFT。51单片机不一定要C55,本来是想选个大容量的直接存到ROM里,装不下只能外置。25系列存储器用得人比较多,Proteus仿真里找不到更大的25系列SPI EEPROM,就拿AT25F4096练手。TFT彩屏元件来自这帖里第45楼的修正:
http://www.ourdev.cn/thread-4796465-1-1.html
原帖为:
http://www.ourdev.cn/thread-4307088-1-1.html
    TFT彩屏元件BUG很多。一个是写屏超过最后一个点会崩溃。字节的传输顺序也比较奇怪,是低位先传,如果颜色异常,基本就是高低字节反了。局部窗口写屏指令不知道有没有,没法直接出点阵字,上面例程里采用画一条线到下一行再画一条的方式“画”出字来,麻烦。与9325的相比很多不一样。很难刷得再快些了。
    之前由于25F系列一直未调通,于是改为数据由串口发过去边读边显示。在调试时发现Proteus里的VSPD虚拟串口有BUG。发送数据少的时候没事,用串口助手等串口工具传文件就基本无法传,表现为发送花费时间远远超过了正常物理串口传输时间(150KB文件以57600bps传,居然不到1秒),而且数据每次必发少一大堆,试过很多串口工具都是一样。
25系列存储器的调试花费了好几天都没调通,读出的数始终为FFH。我突然想到,读如果不行,试下写可以没有。居然一写进去就看到了,运行时暂停,选择“Internal Memory - Ux”就会看到,但是BIN文件的内容始终是原来的。百思不得其解,上网搜到要选择一下才有效。也就是一定要选择"Reset Model Persistent Data"才能让BIN文件内容放入EEPROM器件。这样的话,BIN文件内容才能进入到25存储器,分享下经验,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图片文件数据从上面帖子里源程序转换得到,高位在前。也可以用Image2LCD得到BIN。具体转换过程:将数据表单独存放到文件中,用WORD替换后得到汇编格式的数据表,后缀改为.INC。由于汇编后肯定大于64K(注意不是源文件大小),就要拆分再汇编。将其拆开成4个,再对每个分别汇编成单独的BIN,用批处理COPY命令合并("copy *.bin All.bin"),最后用UltraEdit以HEX方式打开并删掉末尾多余的1字节(COPY命令自己擅自添加的)。
    SPI Debugger挺实用,连上SS与CS后可以看到时序,但运行会变得非常慢。

运行效果:

汇编程序与仿真文件: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A:
本坛中早就见过,认识啊。

在这里:
Proteus仿真320*240TFT彩屏!!!!
http://www.ourdev.cn/thread-47964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中早就见过,认识啊。

确实早有人用ARM做出了,上面链接就是原贴,我换成51,然后照着他的用汇编重写了,加入SPI存储器。

网友(2012-06-17):
"Reset Model Persistent Data" 解决大问题

网友(2012-08-02):
谢谢分享,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
将lib放到proteus安装目录下的LIBRARY下,dll放到MODELS

网友B:
顶一下!还是想听一下,你是怎么转换bin的.用WORD替换掉什么?我像把取模代码转换成字库怎么搞?如一个简单的8x16: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18,0x18,0x18,0x10,0x10,0x00,0x30,0x30,0x00,0x00,
/* " */
0x00,0x00,0x00,0x6C,0x6C,0x24,0x4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0x00,0x00,0x00,0x6C,0x6C,0xFE,0x6C,0x6C,0x6C,0x6C,0x6C,0xFE,0x6C,0x6C,0x00,0x00,
/* $ */
0x00,0x00,0x18,0x18,0x3C,0x66,0x60,0x60,0x3C,0x06,0x06,0x66,0x3C,0x18,0x18,0x00,
/* % */
0x00,0x00,0x00,0x44,0xA4,0xA8,0xA8,0xA8,0x54,0x1A,0x2A,0x2A,0x2A,0x44,0x00,0x00,
/* & */
0x00,0x00,0x00,0x38,0x64,0x64,0x64,0x64,0x38,0x10,0x29,0x45,0xC2,0xC5,0x78,0x00,
好多的……怎么弄呢?

网友:
两年前好像在哪里下过,那个开始是个测试画面接着显示图片的

网友(2012-09-09):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回帖是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还是想听一下,你是怎么转换bin的.用WORD替换掉什么?我像把取模代码转换成字库怎么搞?如一个简单的8x ...

在WORD里,先替换“,^p”(引号内内容)为“h^pDB ”,然后“,0x”替换为“h,0”,“0x”替换为“0”。这样就变成了汇编格式,再把这段作为表格数据放进去汇编。你是想做一个单独的BIN数据文件,那么程序部分就不用一起汇编而只把这段做为单独的程序文件汇编,即可得到BIN文件,不转换成汇编而直接当作C源程序进行编译好像也可以(好像要加个空函数)。

网友:
Proteus仿真320*240显示屏之前见过,刷屏有点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WORD里,先替换“,^p”(引号内内容)为“h^pDB ”,然后“,0x”替换为“h,0”,“0x”替换为“0”。 ...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有一个朋友告诉我WinHex挺好用的,改天试试.

网友(2013-03-01):
那个reset重置写入的经验帮了大忙了

网友:
收藏,有空学习一下,多谢楼主了

网友:
Proteus可以仿真彩屏了!

网友(2013-04-08):
终于找到你了!
马克

网友(2013-06-03):
这个彩屏的控制器是什么啊,和ILI9325的程序兼容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实需要,我可以按照ITL9325再做一个,主要是因为proteus里面做彩屏仿真速度太慢了 ...

非常期待高手出招。要是能把模型的工程也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3-08-27):
protues在哪里能找到TFT彩屏,如果没有要怎么添加或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