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控制12864液晶的背光源。

楼主(2012-04-25):
有一个问题老是没搞懂,电子学得太不好了。期待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我用的单片机是AVR128.

        液晶是12864ZB的,它与单片机之间的接口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我想用PC6驱动三极管,PC口设置成输出,  一下是初始化程序:
     PORTC = 0x00;
       DDRC = 0xFF;
       PORTC |= (1<<6)|(1<<5)|(1<<0);//把RS,PC6,RST设置成高,其他的位保持为低电平。
     之后再也没有操作过C口。
     PC6设置成高之后,这样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使得三极管导通了??然后背光源的负极就差不多接地了??然后液晶的背光就亮了?
    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很多问题!!!
    自己画的板子,插上液晶之后背光时亮时灭,而且插上液晶之后液晶管脚的VCC从5V被拉低到3.07V!,而其他模块的VCC是5.0V,真实搞不懂为什么,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真心求解......

网友A:
  PC6设置成高之后,这样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使得三极管导通了??然后背光源的负极就差不多接地了??然后液晶的背光就亮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6设置成高之后,这样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使得三极管导通了??然后背光源的负极就差不多接地了??然后液晶 ...

其他的呢,液晶你懂吗?12864液晶?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6设置成高之后,这样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使得三极管导通了??然后背光源的负极就差不多接地了??然后液晶 ...

液晶管脚的电源电压被拉低了 是什么情况???这太烦人了

网友:
8550--pnp
8050--npn

网友B:
要用8050,再加限流电阻,如果液晶内部没有的话。

网友A:
又看了下图楼主用得8550却标成NPN的管子
问题就在这吧
应该使用8050
5楼也指出来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还是用PN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下图楼主用得8550却标成NPN的管子
问题就在这吧
应该使用8050

谢谢呀!!我有可能买错器件了,因而装反了,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它会亮呢.....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8050,再加限流电阻,如果液晶内部没有的话。

谢谢~~

网友C:
看不到图片,我感觉是网站的问题,很多图片都不能显示,不知为什么???

网友D:
看不到图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下图楼主用得8550却标成NPN的管子
问题就在这吧
应该使用8050

我想问一下,8050或者8550都是元件的Comment,那comment会影响元件的电气部分吗?会使得它们的管脚布局发生变化吗?比如我本意是想用NPN,但是comment写成了8550,如果我实际焊接的时候用的还是NPN的,那没影响吧?

       另外,液晶管脚的VCC被拉低也是这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图片  ...

应该是网络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图片,我感觉是网站的问题,很多图片都不能显示,不知为什么??? ...

网络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8050或者8550都是元件的Comment,那comment会影响元件的电气部分吗?会使得它们的管脚布局 ...

那要看看电流。8550不能支持那么大电流的。
8050就可以。估计你亮一下灭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电流问题

网友F:
上面都是学电子的吗?如果电子的基础不太好,建议先把基础学好。

先确定你用的三极管到底是PNP还是NPN的,是型号表错,还是管子用错。如果管子用错了,电路本身就错了。

出现了问题,应该先找到问题的关键,这个是真正具备动手能力的体现。先把PC6与三极管基极断开。然后把三极管基极与VCC连接。此时背景灯正常,说明程序问题。如果背景灯不正常,说明是电路问题。

“而且插上液晶之后液晶管脚的VCC从5V被拉低到3.07V!,”,这个可能是电流太大,在三极管集电极回路中应该串入一个限流电阻,这个也是最基本的应用常识。这个限流电阻的大小,还可以用于调节背景亮度。

基本电路都正确了,如果PC6采用PWM方式控制,就可以智能控制背光的亮度,当然你的系统需要有一个感光传感器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都是学电子的吗?如果电子的基础不太好,建议先把基础学好。

先确定你用的三极管到底是PNP还是NPN的, ...

如果是程序的问题,我只对PC6操作过一次,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怎么会时亮时灭呢?难道有其他因素影响了PC6的电平?
如果是电路的问题,所有的VCC都是并联的,为什么只有液晶的VCC被拉低?液晶的VCC有两个,一个是工作VCC,另一个是背光VCC,两个都被拉低,而板子上其他点的VCC并没有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看电流。8550不能支持那么大电流的。
8050就可以。估计你亮一下灭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电流问题 ...

嗯,可能真的是弄反了,

网友:
1、测一下管子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2、有的背光没有限流电阻,你串个510欧电阻再试下,或者不用三极管串510电阻到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