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下推式浮子不能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下推式磁悬浮,并已完成雏形,根据几个设计要点基本把所有模块问题都排查了一番,但是浮子还是不能稳定下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头都大了

楼主:
参考了liguang70217的图和代码。
使用的内部2.56V的参考电压,
     实际测AREF端有2.62V
      于是把运放输出调到了1.31
    但是还是不能让浮子老实呆在那里

//////////////////////////////////////////////
0.38MM的漆包线,缠了380圈,

网友A:
380?会不会有点少。还有磁铁离单片机最好远点,影响很大的,我做的时候由于太近就老是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会不会有点少。还有磁铁离单片机最好远点,影响很大的,我做的时候由于太近就老是跑飞 ...

谢谢你的回复

         380圈还少吗?         磁铁和单片机已经移开了,浮子还是不老实。
       用万用表测两个运放输出端。发现示数波动很大。

网友B:
单片机的不知道,模拟电路我是调小后面微分的电阻。实在不行就在第一级运放输入那里加个RC滤波。
其实下面的磁铁用不了这么多,几个就够了。
nnd一小时才能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不知道,模拟电路我是调小后面微分的电阻。实在不行就在第一级运放输入那里加个RC滤波。
其实下面 ...

谢谢,
现在已经能浮几秒了。
   但是单向的PWM 怎么在浮子翻越中点的时候起到作用,还是没想清楚
     “
  if(xpos>ZD)
   {
    xpos=xpos-ZD;
    CA=1;
    xError = xPID.targetValue - xpos;
    xPWM   = calcPID(&xPID, xError);
    OCR1A  = xPWM;
   }
   else
   {
    xpos=ZD-xpos;
        CA=0;
        xError = xpos;
    xPWM   = calcPID(&xPID, xError);
    OCR1A  = xPWM;
   }

如图,当翻越中点,而KP大于2的时候,不考虑速度,中间会出现空白区

楼主:
仿造成功

  “ if(xpos>ZD)
   {

         xpos=xpos-ZD;
                CB=1;
          xError = xpos;
        xPWM   = calcPID(&xPID, xError);
    OCR1A  = 1023-xPWM;

   }
   else
   {
      xpos=ZD-xpos;
        CB=0;
        xError = xpos;
    xPWM   = calcPID(&xPID, xError);
    OCR1A  = xPWM;

   }”

将程序这部分做了修改,不会出现空白区了,

谢谢大家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分析清楚为什么能够悬浮,然后着手解决问题
      应该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要搞清物理模型

网友C:
请问楼主上面说的380圈够用吗?图中的3503是这样分配的吗?下面的磁铁主要负责排斥浮子,电磁铁负责把它控制在中间是吗? 我的浮子老是翻一下吸到下面的磁铁上,是因为电磁铁不够强吗?不好意思问题较多,本人菜鸟一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上面说的380圈够用吗?图中的3503是这样分配的吗?下面的磁铁主要负责排斥浮子,电磁铁负责把它控 ...

380圈肯定够
你的图画的没错

你的情况跟我先的一样,请仔细检查PWM端口输出波形是否连续
不是的话,请检查看门狗关了没
还有ADC的基准电压是否正确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能加我qq吗?我有些问题请教。814608357

网友:
成功,特别感谢k11254 对我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