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LPCXpresso_4.2.2_275的吗?

楼主(2012-04-25):
刚刚拿到一个LPC1769的LPCXpresso板子  可以使用IAR或者keil下载或者仿真吗?他给的那个软件 太生疏了 不会用啊 求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不能 不要痴心妄想了。。。安心用lpcxpresso吧。。。。

网友B:
赠送的板子用的是LPC-link这个东东来做仿真器的,貌似KEIL是支持LPC-link的。
但是IAR是不支持的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赠送的板子用的是LPC-link这个东东来做仿真器的,貌似KEIL是支持LPC-link的。
但是IAR是不支持的它的。 ...

嗯 貌似不是LPC-link  无语了。不知道NXP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不要痴心妄想了。。。安心用lpcxpresso吧。。。。

他给的那个软件 我研究了一个晚上 连例程都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给的那个软件 我研究了一个晚上 连例程都不能编译通过。 ...

例程怎么可能编译不通过。。。。。
请上官网下载入门指南好好看看,直接在lpcxpresso软件里使用导入功能导入整个例程包(官网下载)
编译绝对不会出什么麻烦的
以上

网友C:
在LPCXPRESS安装文件下的例程修改。

网友D:
貌似是eclipse,这个玩意的工程什么的不能复制,只能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是eclipse,这个玩意的工程什么的不能复制,只能导入

复制 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LPCXPRESS安装文件下的例程修改。

谢谢  嗯 我改了一个流水灯 下载进去没有反应。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怎么可能编译不通过。。。。。
请上官网下载入门指南好好看看,直接在lpcxpresso软件里使用导入功能 ...

是的。看了例程 我的流水灯 都不可以跑  郁闷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了例程 我的流水灯 都不可以跑  郁闷 呵呵。

你直接先把官方的blinky例程下载进去,不可能不能跑的,手上的1114 1343两块xprresso板子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嗯 我改了一个流水灯 下载进去没有反应。无奈啊。

那挺好,我用eclipse不能直接复制工程,然后ccs5也是基于eclipse的,也不能复制工程,还以为基于eclipse的都不能直接复制工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挺好,我用eclipse不能直接复制工程,然后ccs5也是基于eclipse的,也不能复制工程,还以为基于eclipse ...

eclipse是基于工作区的,直接复制工程不行。要实现完整的复制,得将整个工作区的目录复制过去。
如果只是复制工程,那么得在新的工作区中将工程导入。

网友E:
基本就是Eclipse的改版+GCC+NXP提供的仿真器。。。
很难用的说,还是改用MD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就是Eclipse的改版+GCC+NXP提供的仿真器。。。
很难用的说,还是改用MDK吧 ...

mdk iar用的比较多 就是不知道这个板子支持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lipse是基于工作区的,直接复制工程不行。要实现完整的复制,得将整个工作区的目录复制过去。
如果只是 ...

太复杂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 iar用的比较多 就是不知道这个板子支持否?呵呵。

芯片肯定是支持的,关键是你那板上的仿真器不知道IDE支持不?
还是用个大众化点的仿真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复杂了 。。。。。。

不习惯而已,用多了也就那样。不过基于Eclipse的开发调试确实没MDK和IAR下爽,问题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习惯而已,用多了也就那样。不过基于Eclipse的开发调试确实没MDK和IAR下爽,问题一大堆 ...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F(2012-12-20):
你的开发板现在弄好了没,我的是LPCXPRESSO-CN,仿真部分是LPC1343的芯片,目标板是LPC1114,为什么连仿真器都连接不上呢?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F:
你的开发板现在弄好了没,我的是LPCXPRESSO-CN,仿真部分是LPC1343的芯片,目标板是LPC1114,为什么连仿真器 ...

这个仿真器直接连到电脑的USB就行了,连驱动都不用装,很简单,不过这个板只能用LPCpresso也就是NXP的开发平台,不知道你用的习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