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百兆网的芯片 准备用altera的fpga

楼主(2012-04-25):
请大家推荐一个百兆网的芯片 准备用altera的fpga   DM9000可以吗?  还有如果用dm9000的话 fpga实现tcp ip协议用verilog写还是用nios 呢? 本人新手 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楼主:
之前发帖问过大家关于千兆网的芯片问题 觉得千兆网做起来有些难度 所以还是先做个百兆网试试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4-04-16):
同求一个百兆工控上用的网络芯片

网友:
DM9000可以,协议当然得让处理器来,用HDL实现相当有难度

网友A:
fpga内部做mac,外部加个phy就可以了,dm9000是mac+phy的,换个dp83848或者rtl8201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要简单,那就W5300吧,协议栈都给你做好了的。

网友:
静等高手。

网友:
好像可以用FPGA中的 serdes 来直接做千兆网。
http://www.21ic.com/app/eda/201104/81642_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内部做mac,外部加个phy就可以了,dm9000是mac+phy的,换个dp83848或者rtl8201之类的就可以了。 ...

fpga内部做mac是调用ip核还是自己用verilog写?

网友C(2014-05-23):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简单,那就W5300吧,协议栈都给你做好了的。

小弟求W5300的Verilog或者VHDL的状态机代码,可否提供?用niosII做发现速度实在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弟求W5300的Verilog或者VHDL的状态机代码,可否提供?用niosII做发现速度实在不行啊! ...

看你的fpga需要实现多大的功能。简单的功能,状态机还是很容易做的。我实现的是udp通信。
实测,网卡带宽利用率可以到90%左右,效果还不错
千兆,自己实现了部分协议的解析,一直往计算机发送数据包,计算机的千兆网口占用率只有60%不足了。估计是计算机cpu不足以处理那么大的数据导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弟求W5300的Verilog或者VHDL的状态机代码,可否提供?用niosII做发现速度实在不行啊! ...

速度可以稳定达到3-4M字节/s @NIOS II 81MHz F型 芯片 EP2C8Q208C8 SDRAM @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fpga需要实现多大的功能。简单的功能,状态机还是很容易做的。我实现的是udp通信。
实测,网卡带宽 ...

您好,可否提供阁下UDP的代码部分,小弟不胜感激!
本人邮箱:zcchunter@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可以稳定达到3-4M字节/s @NIOS II 81MHz F型 芯片 EP2C8Q208C8 SDRAM @32位

您好,我用NIOSII跑,内存用片上RAM,可以达到1.3MBps,但是用DDR内存就完了,只能是400KBps了,我对NIOS不是很熟,所以用的PIO口来操作W5300,对于Avalon MM不是很了解,导师项目时间紧迫,来不及从头学起,可否提供阁下的程序例程代码,本人不胜感激,万分感谢!
本人邮箱:zcchunter@gmail.com

网友:
W5300,DM9161,还有个跟ENC28J60一个厂家出来的一款,忘了什么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