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4时序图与实际应用程序相关度,高吗?

楼主(2012-04-26):
近日看74LS164的用法以及一些相关程序。配上时序图,真的,感觉基本没关联。

观74LS164的时序图,自己分析如下:

  AB(data)     A  B  C  D  E  F  G  H (output)    (时序图中,CLK为上升沿)。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1        1   1  0   1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1                      //如果这个时序图我没分析错的话,那么个人感觉和下面的发送程序基本没啥关联

而程序一般都是循环8次,每次都是一位检验。然后再移动一位。
并且很多写法是:void LS164Send(UINT8 byte)
{
   UINT8 j;

   for(j=0;j<=7;j++)
   {

     if(byte&(1<<(7-j)))    //书上写的是,以串口方式0发送数据,低位在前,高位在后。那为什么这里是先测高位??
          {
            LS164_DATA(HIGH);
         }
         else
         {
            LS164_DATA(LOW);
         }

     LS164_CLK(LOW);
     LS164_CLK(HIGH);

   }

}

还请高手,详细解惑。多谢!!

网友:
他那是"示意"性的时序图,目的是让你理解它的逻辑特性.

楼主:
if(byte&(1<<(7-j)))    //书上写的是,以串口方式0发送数据,低位在前,高位在后。那为什么这里是先测高位??
如果时序图不必在意,那么这个表达式,为什么这样写?

网友:
书上的意思是:如果把八位数按从低到高的循序送164的话,最后出来高低位会反转。比如11010000按低到高的循序送164,出来就是00001011.
所以函数先送高位,最后得到的数就不会倒转了.
LZ发的时序图的意思就是让你先送高位,不然就出来的数就头朝地了.
如果非要先送低位,那164的输出脚就倒着来用吧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的热心回答。俺明白了。那个时序图只是一个发送数据例子而已。而且要学会看时序图,根据时序图看程序如何写。多谢。

网友A:
程序是按时序图写的,其他的串行的接口芯片也都要按其时序写程序。看懂时序图是搞数字系统的基础

网友:
void LS164Send(UINT8 byte)

that's very inefficient.

void LS164Send(UINT8 dat) {
  UINT8 mask = 0x80; //msb first
  do {
    LS164_CLK(LOW); //clk idles low
    if (dat & mask) LS164_DATA(HIGH);  //send 1
    else LS164_DATA(LOW);  //send 0
    LS164_CLK(HIGH);  // strobe out data
    mask = mask >> 1; //send the next bit
  } while (mask);

  //LS164_CLK(LOW); //clk idles low - optiona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按时序图写的,其他的串行的接口芯片也都要按其时序写程序。看懂时序图是搞数字系统的基础 ...

说的对
这也是玩数字电路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