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0真给力!用简单的文件复制操作,就能完成固件升级...

楼主(2012-04-26):
新唐真给力!不用下载软件,直接用USB简单的文件复制操作,就能完成固件升级。
哈哈,USBISP不用下载软件也能升级了。当成U盘直接复制,就完成ISP下载真不错!在此谢谢John
Lee老师,lxyppc,九哥!

听John Lee说M0 USB ISP可以把模拟U盘,把APROM作为存储空间。只要复制用户BIN文件就能实现用户区
代码更新,非常方便!

操作说明:
1、用ICP软件烧写这个Smpl_MassStorage_ISP.bin到助学板上LDROM,并设置成LDROM启动。

2、按下RST按键和KEY1按键。先松开RST过几秒再松开KEY1按键。

3、此时电脑上面会提示找到硬件,过几秒钟就会出现一个移动设备盘符。可以直接打开,往里面复制要烧写的用户文件,记住文件格式要为bin的。

4、复制完成以后,再按一下板子上面的RST就完成固件下载了,超级简单。

相关资料:

楼主:
此种方法适用于带USB的新唐M0,LGT仿真器也是用的同样原理。

网友:
这样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
方便软件升级更新固件啊,不要再用另外的下载器就能完成软件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种方法适用于带USB的新唐M0,LGT仿真器也是用的同样原理。

可以改成lgt的仿真器吗?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软件升级更新固件啊,不要再用另外的下载器就能完成软件升级。

用了APROM作为存储的地方,对下载的程序大小有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lgt的仿真器吗?测试结果如何?

结果出来了,刚发了这个贴子。山寨LGT仿真器,可以用新唐的Nu-link-me直接改,有图有真相!http://www.ourdev.cn/thread-5470158-1-1.html

网友B:
LPC2368,LPC1768都可以啊。
没觉得有多方便,还需要专门的按键。
还有USB部分也要占ROM。

串口ISP就够了。要不把SW留出来。也简单快速。

网友:
M3的留出SW 下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其实这只是软件的一种升级方式,各有所需,主要看应用场合,什么方式方便,用什么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只是软件的一种升级方式,各有所需,主要看应用场合,什么方式方便,用什么就行了。 ...

源码及相关说明资料.rar  这个下载的文件好像只有16K?解压不了。

网友:
这种方式适合于做成产品以后卖给客户用!客户自行对软件升级,这样很方便,也很傻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码及相关说明资料.rar  这个下载的文件好像只有16K?解压不了。

文件上传不了,只有551KB,结果上传出错。现在还上传不了。

楼主:
显示服务器无法上传这么大的附件。。。。

网友D:
这样的功能是很实用的,那些认为这个功能无用或者繁琐的,你只是站在一个开发人员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没有站在最终用户的角度思考!如果你经常跟那些终端客户接触和交流,或者为他们做过长期的服务,你就会明白,一个傻瓜都会操作的方法和界面是多么的有利于你的产品销售和维护。

网友:
能把文件上传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新塘官网上的应用指导AN1024,网址:http://www.nuvoton.com/hq/enu/Pr ... plicationNotes.aspx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功能是很实用的,那些认为这个功能无用或者繁琐的,你只是站在一个开发人员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没有站 ...

请教一下,你产品升级是把BIN给客户的?(没别的意思,因为我产品升级,都是公司给升级,因为涉及打开外壳等等)

了解一下,有多少同仁是让客户升级的?是给HEX或BIN吗?

如果这样,加密这块怎么考虑?

声明一下:仅是讨论,不是抬杠。。。。

谢谢。

网友E:
不是有个贴说有U盘病毒吗,这个办法是新颖,但是碰上病毒可不好办了,呵呵

楼主:
现在可以上传了,请需要的网友在下面下载。

网友:
谢谢哈~   学习了   手里刚好有M0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产品升级是把BIN给客户的?(没别的意思,因为我产品升级,都是公司给升级,因为涉及打开外 ...

晕,这问题还不好解决??你下载的BIN文件在提前先加密行不,在下载到FLASH的过程序中,由你的LDROM程序来解密不就好了。要是像你这样子说就完了,那ARM9的片子之类的在SDRAM运行的系统还有什么保密可言??

网友(2012-05-31):
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B:
LPC2368,LPC1768都可以啊。
没觉得有多方便,还需要专门的按键。
还有USB部分也要占ROM。

急救。  我手里的板子是新唐官方提供的M0的板子。用这个HOTISO的软件一直都是这样的0错误:串口COM1连接5S后超时!!!串口COM1被关闭。  串口有接,我现在想用串口烧写程序进去。用ICP烧了ISP固件到LDROM里了。就是串口一直连不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求指教

网友F:
LZ  急救。  我手里的板子是新唐官方提供的M0的板子。用这个HOTISO的软件一直都是这样的0错误:串口COM1连接5S后超时!!!串口COM1被关闭。  串口有接,我现在想用串口烧写程序进去。用ICP烧了ISP固件到LDROM里了。就是串口一直连不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求指教

网友:
正在查新唐的相关资料,谢谢提供啊。

网友G:
这真的很给力啊,安全保密这块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急救。  我手里的板子是新唐官方提供的M0的板子。用这个HOTISO的软件一直都是这样的0错误:串口COM1连 ...

没有连接上,或设置没弄好。用ICP下载ISP并要设置成LDROM启动。否则不会运行ISP,没有和菜农的HOTISP(不是HOTISO哦)连上,就是上面原因,HOTISP还有控制复位功能,如果没有实际的硬件连接,要在板子上电5S内点连接,否则超时就运行到APROM了。有问题就继续跟贴吧,直到会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真的很给力啊,安全保密这块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吧。。。

这是官方提供不带加密功能,有网友自已修改成带加解密功能的ISP,将HEX或BIN加密后再写入,ISP自动解密还原成原始的数据写入APROM。没有带特定的LDROM的ISP,下载加密后的文件,是没有任何用的。这样安全性就大大提高了。

网友:
LZ  我折腾了很久了还是没连上  现在我手上的是官方的板子  你看下我接线对吗 只要这几根就行,连PC的串口只要2。3。5脚。连MCU的只要RX,TX   设置的问题我都注意了,第一我用ICP烧了ISP固件也设置从LDROM启动。 第二仿真器不接电,在MCU那端外接电。图上3。3V 就是外接的,后来听说3。3V供MAX232不行就该成5V   可还是不行。  第三步 用官方的ISP软件连接,就是一直连不上,实现不了串口下载

楼主:
时钟源有没有设对?还有你烧的哪个版本的ISP?用的哪个版本的上位机ISP软件?

网友H(2012-12-22):
真不错,准备用这个

plc_avr,你实际在项目中用上了吗?有什么心得吗?

网友:
芯唐的芯片有些东西很扯淡,比如,48脚的120,122,123 居然都是不兼容的。120 12位的ad (这个ad实在不好用,参考电压,无论选那个都是不对劲)可能 120的ad不好用,到122居然取消了,我看了几篇芯片手册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再到123 ,居然ad有出来了,但变成10位的了,我真不知道,芯唐的人咋么想的?

网友:
对于,使用u盘进行固件升级。是可以的,但官方的例子是不稳定的。大概有十分之一的芯片是失败的。具体,原因,不是太明白,可能与芯片差异有关。固件升级,采用不加密时,我在通讯的中加了io反转用于指示升级过程,也就是说升级时接个led闪烁,如果,加密了,这个led再也不能闪烁了。具体原因不明白。
   后来,我自行修改了固件升级部分,改为hid模式了,利用,我原先的上位机通讯软件。实现固件升级的加密。目前,通过实验,还比较稳定,未发现有不能升级的芯片。

楼主:
LS看我发的新唐加密的贴子吧,原先郁闷了我好多天啊。加密了,必需重新上电过后才能运行。否则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准备用这个

plc_avr,你实际在项目中用上了吗?有什么心得吗?

早用啦,呵呵,心得去菜农的菜地找找吧。

网友I:
强烈建议阿莫开一个M0的专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功能是很实用的,那些认为这个功能无用或者繁琐的,你只是站在一个开发人员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没有站 ...

对,客户就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很气,不过要赚人家钱只能忍

网友(2013-03-16):
不错,这种升级方式对客户来说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个功能是蛮方便的,不过不止新唐有这功能,LPC也有的,我也是最近折腾OpenPCD2才发现的

网友(2014-01-13):
我有一块NUC123,应该怎样升级固件啊?

网友:
9哥是我们工程师有要样品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网友(2014-02-12):
顶一下 这方式方便研发人员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强烈建议阿莫开一个M0的专区。

对!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个贴说有U盘病毒吗,这个办法是新颖,但是碰上病毒可不好办了,呵呵 ...

貌似U盘病毒,不能在单片机上运行吧。 那都是针对windows等操作系统的

网友(2015-11-05):
弱弱问一句,STM32可以办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