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LGT仿真器,可以用新唐的Nu-link-me直接改,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4-26):
  昨天下午抽出几分钟时间完成这个测试,前几天有网友用新唐的开发板来改,但是没有最终测试,我有两个新唐的仿真器Nu-link-me,主控芯片是NUC120RE3AN,LGT的主控是NUC120LC1BN,其实区别挺大的。见下面芯片资源对比,我直接拿个Nu-link-me来改了个LGT的仿真器,没想到竟然成功了,发贴自贺一下。 有图有真相---

两个主控芯片资源对比:

全部合照:

山寨LGT仿真器大图,飞线+美腿电阻,这块芯片被我重新换过一次了,松香上次搞的还没清理,拍砖的请绕道。

与LGT测试板连线:

连上AVR studio仿真了:

LGT仿真器最新固件:

楼主:
自已做沙发。
连线图:

将SWD和SWD通过10K电阻上拉至3.3VDC,还有要说明一点,新唐的仿真器要将供电方式改成3.3V的,否则LGT成砖头,可别怪哥没提醒。

网友:
怎么飞线的?有兴趣啊,详细说说

网友:
能否说一下要改NULINK的那些地方?

楼主:
占沙发还是有好处的,呵呵。见2楼,飞线SWD、SWC,并将两个线用10K电阻上拉。过后刷LGT的固件至新唐的仿真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不错,速度很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沙发还是有好处的,呵呵。见2楼,飞线SWD、SWC,并将两个线用10K电阻上拉。过后刷LGT的固件至 ...

还能刷回新塘的固件吗?想重复利用,呵呵

网友:
我也还有以前官方活动时送的两个板子

网友:
楼主都研究上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刷回新塘的固件吗?想重复利用,呵呵

当然能刷回新唐固件,呵呵。老大这里的LGT仿真器都白菜价了,不值得去折腾。

网友:
你的板子还是拿天那水或者酒精洗洗吧!

网友:
还真整出来了

网友:
我也关注能否刷回新塘的原始固件?如何刷?哪位能否给个教程?

谢谢楼主的探索和分享精神,支持! 敬意!

网友:
很能折腾

网友:
新唐的原始固件好像没有公开出来?

网友:
发现Keil安装目录下有这两个文件,猜想应该就是 nu_link 的原始固件(自动升级用的)? LZ是否有办法烧回去试试?

网友(2012-06-01):
太强悍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能刷回新唐固件,呵呵。老大这里的LGT仿真器都白菜价了,不值得去折腾。 ...

说的是,我一直纳闷,这么便宜了,还自己折腾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我一直纳闷,这么便宜了,还自己折腾啥

如果刚好手上有 新唐的Nu-link-me,焊两条线出来而已,怎么能算折腾?

工具多了,要用的时候根本找不到。
有一个‘通用’的,刷固件就变成 Nu-Link 或者 LGT-link,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