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唤醒单片机的问题 跪求解答!!!

楼主(2012-04-26):
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设置PCON=0X02进去掉电模式,用外中断方式怎么唤醒?我试过用的外中断下降沿和电平触发方式,都没法唤醒,无奈只有用复位方式唤醒了。做的是一个光敏电阻唤醒方式,光线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包括你晚上开灯的一瞬间)给一个脉冲,触发外中断或者复位。多谢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似乎要配置成电平触发, 不能是边沿触发-----至于STC有没有改变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清明已过,别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要配置成电平触发, 不能是边沿触发-----至于STC有没有改变这个就不知道了. ...

恩 我在网上搜也是这样说 只是我弄成电平触发还是不行啊 无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我在网上搜也是这样说 只是我弄成电平触发还是不行啊 无解。。。

是不是还有什么唤醒设置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有什么唤醒设置之类的

网上说是用中断和复位来唤醒 我现在复位可以唤醒的 只是想弄明白那个中断唤醒怎么一回事 试了外中断下降沿和电平触发都不行 无语

网友:
关键在于你唤醒后从什么地方开始执行指令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