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问题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楼主(2012-04-26):
用jlink V8给目标板提供3.3V电压,就是把jlink 里面的跳线帽插到3.3V pin上
然后连接 2148,一直这样提示,试了两个2148了,都是这样的提示
我如果用目标板自己的电源,也是同样的提示

Feature(s):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VTarget = 3.300V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No device found on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No device found on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J-Link>st
VTarget=3.306V
ITarget=0mA
TCK=1 TDI=0 TDO=1 TMS=0 TRES=0 TRST=1
Supported JTAG speeds:
- 48 MHz/n, (n>=4). => 12000kHz, 9600kHz, 8000kHz, ...
- Adaptive clocking
J-Link>hwinfo
HWInfo[00] = Target power is disabled
HWInfo[02] = 0mA        (ITarget)
HWInfo[03] = 0mA        (ITargetPeak)
HWInfo[04] = 0mA        (ITargetPeakOperation)
HWInfo[10] = 0ms        (ITargetMaxTime0)
HWInfo[11] = 0ms        (ITargetMaxTime1)
HWInfo[12] = 0ms        (ITargetMaxTime2)
J-Link>

截图

jlink v8驱动用的是4.42a, 最新版的4.46 老是Request 1 bytes, received 0 bytes!!
所以用回老的

楼主:
木人知道。。。。

楼主:
顶上去.。。。。。。。。。。入门新手
看网上说 要RTCK接地,jtag功能才启动???

楼主:
自己解决了。那个惊喜啊,,
翻遍所有和jtag相关的资料。。终于搞定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请指教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啦。。

网友:
希望楼主说明解决的方法啊,我的jlink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2-07-27):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那个惊喜啊,,
翻遍所有和jtag相关的资料。。终于搞定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调试LPC1778,也出了这个问题,时间已经耗费了12hour+,现在理不出头绪。

网友:
请问LZ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都研究了两天了

网友:
看不过去了,自己解决了也不说明一下
其实大家把TargetInterface改成SWD就行了

网友(2013-01-07):
人品啊,有问题来请教,自己解决了也不知道分享一下。

网友(2013-02-23):
用MDK的话,在Debug->Use....->Settings里看一下,Port选JTAG或SW时,Device Chain需要有效才行。

网友(2013-12-05):
做个记号 。  我的也出现 了 。但楼上的方法  ,不好用 。我的 Jlink V6 。

网友(2014-06-18):
晕。。。情况跟LZ截图一模一样  。。。可惜LZ  不分享下经验撒!

网友:
把JTAG速率调低

网友:
我现在也出现这种情况了,第一次搞arm单片机啊

网友(2014-08-26):
求解,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4-10-10):
希望分享经验。。

网友:
LZ  未免 也太小气了吧   估计  排线 老化的可能性最大  我的排线链接 怎么测  都是通的  但是就是下载不进去  但是我用 杜邦线链接  就能  下载进去  哎。。。。。。。

网友(2015-0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REF+没有接到+3.3, 接上就可以连到J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