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和汇编相互调用

楼主(2012-04-26):
程序主体是c语言,其中有一部分是汇编,在汇编中再调用c函数,怎么办??

网友:
我靠,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先跳出汇编把。

网友:
查编译器手册,都有对应的汇编和C交叉调用的章节。办理。
重要的就是寄存器保护,按照对应的ABI搞定即可。

网友:
寄存器压栈
传参
跳转
返回
出栈

网友:
一、查看编译器的帮助文档
二、看看编译汇编出来的是怎么调用的

网友:
直接编一个.c文件里面就一个空函数,编译生成ASM,然后在里面写自己的东东就得了。相传参数就加个型参数,在空函数随便用用不要让编译器给优化掉

网友:
调用过C中加汇编的,但是汇编中加C,还真没用过!
楼主为啥要在汇编中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