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 里SRAM 的选择

楼主(2012-04-26):
众位搞过NIOS的朋友们,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QUARTUS 里面的SOPC builder 建立SRAM模块的时候 里面没有我板子上的型号怎么办?我查了下它里面自带的一个SRAM 但是与我板子上的SRAM 不匹配(引脚不一致) 请问怎么解决呢?我的板子是CYCLONE的 比较低端的。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时序部分,然后适当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时序部分,然后适当的修改

EN,暂时先用片上的RAM了

网友:
sram的时序和|AVALON总线时序基本一样,熟练地话花1分钟就能写好sram的驱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