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我的阻容电源

楼主(2012-04-26):
电源通过阻容降压分别为单片机和继电器提供电源,其中为单片机供电部分电流恒定,电路中pnp型三极管为B834-y,起到调节电流的作用,在继电器未启动时,电流通过该三极管释放

网友:
楼主,图挂了吧?

网友A:
可靠性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不知如何

在温控器上使用,出去上千台产品,在电源上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B:
能够说明一下阻容分压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温控器上使用,出去上千台产品,在电源上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问题

嗯,拿来用用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温控器上使用,出去上千台产品,在电源上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问题

什么品牌的温控?

我好以后拒绝采购此品牌的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品牌的温控?

哈哈,正常使用确保安全,只是不能用来搞通信,调试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对于使用者应该是没影响的

网友D:
C1用的什么电容,万一击穿了,单片机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说明一下阻容分压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吗?

本电路中的“阻”是指R11,、R12、R13、R3四个串联电阻,在上电瞬间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Z1和R2为稳压电路,2.2uf的电容工作在市电能产生130ma左右的电流,通过R11,、R12、R13、R3四个串联电阻会有3v左右的压降加上三极管上的0.6v左右的电压便是R2两端的电压,R2取510Ω使Z1工作于稳压状态,正常工作时VDD为11.6v左右,为继电器供电。

网友:
廉价而可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用的什么电容,万一击穿了,单片机会怎么样

是CBB电容,耐压400v,CBB电容有自愈功能,就算有击穿只会减少容量,不会短路,电路中还有压敏电阻及自恢复保险丝(本图中未画出)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请重新上传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