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2单片机t2做波特率发生器的例程

楼主(2012-04-26):
求各位大神给段例程吧,
有串口发送,
串口接收用中断的那种

主要的是用的是T2做波特率发生器的例程

最近做的系统定时器不够用了,不得不出此下策

网友A:
芯片资料上有定时器2串口通信范例的,连复制粘贴都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资料上有定时器2串口通信范例的,连复制粘贴都懒吗

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把这份资料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把这份资料传一下。。。。谢谢

不是吧,
根据芯片型号到官网下载资料就可以了

http://stcmcu.com/

网友B:
楼要为什么要用T2作波特率发生器呢,用T1就行了,而且T2的功能比T1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要为什么要用T2作波特率发生器呢,用T1就行了,而且T2的功能比T1强多了! ...

定时器不够用丫。。。

网友:
//22.1184Mhz     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MOD=0
     SCON = 0x50;       //方式1,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接收允许
    T2CON  = 0x34;
    RCAP2H = 0xFF;
    RCAP2L = 0xDC;
    TH2    = 0xFF;
    TL2    = 0xDC;
     ES = 1;          //开串行中断
}

网友(2019-07-26):
STC-ISP下载工具可以自动生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