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常见问题集 PDF

楼主(2012-04-26):
有人在一个在   C语言深度解剖(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401-1-1.html)   帖子28楼贴出一个在线阅读的地址:http://oss.org.cn/kernel-book/ccfaq/ccfaq.html  C语言常见问题集
我在网上找到了PDF版本,方偏网友阅读:

attach://12546.pdf

楼主:
C 语言常见问题集
原著:Steve Summit

翻译:朱群英, 孙 云

修订版 0.9.4, 2005年6月23日
版权所有 © 2005

--------------------------------------------------------------------------------

目录
1. 前言
2. 声明和初始化
2.1 我如何决定使用那种整数类型?
2.2 64 位机上的 64 位类型是什么样的?
2.3 怎样定义和声明全局变量和函数最好?
2.4 extern 在函数声明中是什么意思?
2.5 关键字 auto 到底有什么用途?
2.6 我似乎不能成功定义一个链表。我试过  typedef struct { char *item; NODEPTR next; } *NODEPTR; 但是编译器报了错误信息。难道在C语言中一个结构不能包含指向自己的指针吗?
2.7 怎样建立和理解非常复杂的声明?例如定义一个包含 N 个指向返回指向字符的指针的函数的指针的数组?
2.8 函数只定义了一次, 调用了一次, 但编译器提示非法重定义了。
2.9 main() 的正确定义是什么?  void main() 正确吗?
2.10 对于没有初始化的变量的初始值可以作怎样的假定?如果一个全局变量初始值为 ``零", 它可否作为空指针或浮点零?
2.11 代码 int f() { char a[] = "Hello, world!";} 不能编译。
2.12 这样的初始化有什么问题?char *p = malloc(10);  编译器提示 ``非法初始式" 云云。
2.13 以下的初始化有什么区别?char a[] = "string literal"; char *p = "string literal"; 当我向 p[i] 赋值的时候, 我的程序崩溃了。
2.14 我总算弄清除函数指针的声明方法了, 但怎样才能初始化呢?

3. 结构、联合和枚举
3.1 声明 struct x1 { ...}; 和 typedef struct { ...} x2; 有什么不同?
3.2 为什么 struct x { ...}; x thestruct; 不对?
3.3 一个结构可以包含指向自己的指针吗?
3.4 在 C 语言中实现抽象数据类型什么方法最好?
3.5 在 C 中是否有模拟继承等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特性的好方法?
3.6 我遇到这样声明结构的代码: struct name { int namelen; char namestr[1];}; 然后又使用一些内存分配技巧使 namestr  数组用起来好像有多个元素。这样合法和可移植吗?
3.7 是否有自动比较结构的方法?
3.8 如何向接受结构参数的函数传入常数值?
3.9 怎样从/向数据文件读/写结构?
3.10 我的编译器在结构中留下了空洞, 这导致空间浪费而且无法与外部数据文件进行 "二进制" 读写。能否关掉填充, 或者控制结构域的对齐方式?
3.11 为什么 sizeof 返回的值大于结构的期望值, 是不是尾部有填充?
3.12 如何确定域在结构中的字节偏移?
3.13 怎样在运行时用名字访问结构中的域?
3.14 程序运行正确, 但退出时却 ``core dump''了,怎么回事?
3.15 可以初始化一个联合吗?
3.16 枚举和一组预处理的 #define 有什么不同?
3.17 有什么容易的显示枚举值符号的方法?

4. 表达式
4.1 为什么这样的代码:  a[i] = i++; 不能工作?
4.2 使用我的编译器,下面的代码  int i=7; printf("%d\n", i++ * i++); 返回 49?不管按什么顺序计算, 难道不该打印出56吗?
4.3 对于代码  int i = 3; i = i++; 不同编译器给出不同的结果, 有的为 3, 有的为 4, 哪个是正确的?
4.4 这是个巧妙的表达式:  a ^= b ^= a ^= b  它不需要临时变量就可以交换 a 和 b 的值。
4.5 我可否用括号来强制执行我所需要的计算顺序?
4.6 可是 && 和 || 运算符呢?我看到过类似  while((c = getchar()) != EOF && c != '\n')  的代码 ……
4.7 我怎样才能理解复杂表达式?``序列点" 是什么?
4.8 那么, 对于 a[i] = i++; 我们不知道 a[] 的哪一个分量会被改写,但 i 的确会增加 1, 对吗?
4.9 ++i 和 i++ 有什么区别?
4.10 如果我不使用表达式的值, 我应该用 ++i 或 i++  来自增一个变量吗?
4.11 为什么如下的代码  int a = 100, b = 100; long int c = a * b; 不能工作?
4.12 我需要根据条件把一个复杂的表达式赋值给两个变量中的一个。可以用下边这样的代码吗?  ((condition) ? a : b) = complicated_expression;

5. 指针
5.1 我想声明一个指针并为它分配一些空间, 但却不行。这些代码有什么问题? char *p; *p = malloc(10);
5.2 *p++ 自增 p 还是 p 所指向的变量?
5.3 我有一个 char * 型指针正巧指向一些 int 型变量, 我想跳过它们。为什么如下的代码 ((int *)p)++; 不行?
5.4 我有个函数,它应该接受并初始化一个指针  void f(int *ip) { static int dummy = 5; ip = &dummy;} 但是当我如下调用时: int *ip; f(ip); 调用者的指针却没有任何变化。
5.5 我能否用 void** 指针作为参数, 使函数按引用接受一般指针?
5.6 我有一个函数 extern int f(int *); 它接受指向  int 型的指针。我怎样用引用方式传入一个常数?下面这样的调用 f(&5); 似乎不行。
5.7 C 有 ``按引用传递" 吗?
5.8 我看到了用指针调用函数的不同语法形式。到底怎么回事?
5.9 我怎样把一个 int 变量转换为 char * 型?我试了类型转换, 但是不行。

6. 空 (null) 指针
6.1 臭名昭著的空指针到底是什么?
6.2 怎样在程序里获得一个空指针?
6.3 用缩写的指针比较 ``if(p)" 检查空指针是否可靠?如果空指针的内部表达不是 0 会怎么样?
6.4 NULL 是什么, 它是怎么定义的?
6.5 在使用非全零作为空指针内部表达的机器上, NULL 是如何定义的?
6.6 如果 NULL 定义成 #define NULL ((char *)0)  难道不就可以向函数传入不加转换的 NULL 了吗?
6.7 如果 NULL 和 0 作为空指针常数是等价的, 那我到底该用哪一个呢?
6.8 但是如果 NULL 的值改变了, 比如在使用非零内部空指针的机器上, 难道用 NULL (而不是 0) 不是更好吗?
6.9 用预定义宏 #define Nullptr(type) (type *)0 帮助创建正确类型的空指针。
6.10 这有点奇怪。NULL 可以确保是 0, 但空 (null) 指针却不一定?
6.11 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空指针的疑惑?为什么这些问题如此经常地出现?
6.12 我很困惑。我就是不能理解这些空指针一类的东西。
6.13 考虑到有关空指针的所有这些困惑, 难道把要求它们内部表达都必须为 0 不是更简单吗?
6.14 说真的, 真有机器用非零空指针吗, 或者不同类型用不同的表达?
6.15 运行时的 ``空指针赋值" 错误是什么意思?

7. 数组和指针
7.1 我在一个源文件中定义了 char a[6], 在另一个中声明了  extern char *a 。为什么不行 ?
7.2 可是我听说 char a[ ] 和 char *a 是一样的。
7.3 那么, 在 C 语言中 ``指针和数组等价" 到底是什么意思 ?
7.4 那么为什么作为函数形参的数组和指针申明可以互换呢 ?
7.5 如果你不能给它赋值, 那么数组如何能成为左值呢 ?
7.6 现实地讲, 数组和指针地区别是什么 ?
7.7 有人跟我讲, 数组不过是常指针。
7.8 我遇到一些 ``搞笑" 的代码, 包含 5["abcdef"]  这样的 ``表达式"。 这为什么是合法的 C 表达式呢 ?
7.9 既然数组引用会蜕化为指针, 如果 arr 是数组, 那么 arr 和 &arr  又有什么区别呢 ?
7.10 我如何声明一个数组指针 ?
7.11 我如何在运行期设定数组的大小 ? 我怎样才能避免固定大小的数组 ?
7.12 我如何声明大小和传入的数组一样的局部数组 ?
7.13 我该如何动态分配多维数组 ?
7.14 有个灵巧的窍门: 如果我这样写  int realarray[10]; int *array = &realarray[-1];  我就可以把 ``array" 当作下标从 1 开始的数组。
7.15 当我向一个接受指针的指针的函数传入二维数组的时候, 编译器报错了。
7.16 我怎样编写接受编译时宽度未知的二维数组的函数 ?
7.17 我怎样在函数参数传递时混用静态和动态多维数组 ?
7.18 当数组是函数的参数时, 为什么 sizeof 不能正确报告数组的大小 ?

8. 内存分配
8.1 为什么这段代码不行?char *answer; printf("Type something:\n"); gets(answer); printf("You typed \"%s\"\n", answer);
8.2 我的 strcat() 不行.我试了  char *s1 = "Hello, "; char *s2 = "world!"; char *s3 = strcat(s1, s2);  但是我得到了奇怪的结果。
8.3 但是 strcat 的手册页说它接受两个 char * 型参数。我怎么知道 (空间) 分配的事情呢?
8.4 我刚才试了这样的代码  char *p; strcpy(p, "abc"); 而它运行正常?怎么回事?为什么它没有崩溃?
8.5 一个指针变量分配多少内存?
8.6 我有个函数, 本该返回一个字符串, 但当它返回调用者的时候, 返回串却是垃圾信息。
8.7 那么返回字符串或其它集合的争取方法是什么呢?
8.8 为什么在调用 malloc() 时, 我得到 ``警告: 整数赋向指针需要类型转换"?
8.9 为什么有些代码小心地把 malloc 返回的值转换为分配的指针类型。
8.10 在调用 malloc() 的时候, 错误 ``不能把 void * 转换为 int *"  是什么意思?
8.11 我见到了这样的代码  char *p = malloc(strlen(s) + 1); strcpy(p, s);  难道不应该是 malloc((strlen(s) + 1) * sizeof(char))?
8.12 我如何动态分配数组?
8.13 我听说有的操作系统程序使用的时候才真正分配 malloc 申请的内存。这合法吗?
8.14 我用一行这样的代码分配一个巨大的数组, 用于数字运算:  double *array = malloc(300 * 300 * sizeof( double ));  malloc() 并没有返回 null, 但是程序运行得有些奇怪, 好像改写了某些内存, 或者 malloc() 并没有分配我申请的那么多内存, 云云。
8.15 我的 PC 有 8 兆内存。为什么我只能分配 640K 左右的内存?
8.16 我的程序总是崩溃, 显然在 malloc 内部的某个地方。 但是我看不出哪里有问题。是 malloc() 有 bug 吗?
8.17 动态分配的内存一旦释放之后你就不能再使用, 是吧?
8.18 为什么在调用 free() 之后指针没有变空?使用 (赋值, 比较)  释放之后的指针有多么不安全?
8.19 当我 malloc() 为一个函数的局部指针分配内存时, 我还需要用  free() 明确的释放吗?
8.20 我在分配一些结构, 它们包含指向其它动态分配的对象的指针。我在释放结构的时候, 还需要释放每一个下级指针吗?
8.21 我必须在程序退出之前释放分配的所有内存吗?
8.22 我有个程序分配了大量的内存, 然后又释放了。但是从操作系统看, 内存的占用率却并没有回去。
8.23 free() 怎么知道有多少字节需要释放?
8.24 那么我能否查询 malloc 包, 可分配的最大块是多大?
8.25 向 realloc() 的第一个参数传入空指针合法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8.26 calloc() 和 malloc() 有什么区别?利用 calloc 的零填充功能安全吗? free() 可以释放 calloc() 分配的内存吗, 还是需要一个 cfree()?
8.27 alloca() 是什么?为什么不提倡使用它?

9. 字符和字符串
9.1 为什么 strcat(string, '!'); 不行?
9.2 我在检查一个字符串是否跟某个值匹配。 为什么这样不行? char *string; ... if(string == "value") { /* string matches "value" */ ... }
9.3 如果我可以写  char a[] = "Hello, world!";  为什么我不能写  char a[14]; a = "Hello, world!";
9.4 我怎么得到对应字符的数字 (字符集) 值, 或者相反?
9.5 我认为我的编译器有问题: 我注意到 sizeof('a') 是 2 而不是  1 (即, 不是 sizeof(char))。

10. 布尔表达式和变量
10.1 C 语言中布尔值的候选类型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标准类型?我应该用 #define 或 enum 定义 true 和 false 值吗?
10.2 因为在 C 语言中所有的非零值都被看作 ``真", 是不是把 TRUE  定义为 1 很危险?如果某个内置的函数或关系操作符 ``返回" 不是 1 的其它值怎么办?
10.3 当 p 是指针时, if(p) 是合法的表达式吗?

11. C 预处理器
11.1 这些机巧的预处理宏:  #define begin {  #define end }  你觉得怎么样?
11.2 怎么写一个一般用途的宏交换两个值?
11.3 书写多语句宏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11.4 我第一次把一个程序分成多个源文件, 我不知道该把什么放到 .c 文件, 把什么放到 .h 文件。(``.h" 到底是什么意思?)
11.5 一个头文件可以包含另一头文件吗?
11.6 #include <> 和 #include 有什么区别?
11.7 完整的头文件搜索规则是怎样的?
11.8 我在文件的第一个声明就遇到奇怪的语法错误, 但是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11.9 我包含了我使用的库函数的正确头文件, 可是连接器还是说它没有定义。
11.10 我在编译一个程序, 看起来我好像缺少需要的一个或多个头文件。谁能发给我一份?
11.11 我怎样构造比较字符串的 #if 预处理表达式?
11.12 sizeof 操作符可以用于 #if 预编译指令中吗?
11.13 我可以在 #include 行里使用 #ifdef 来定义两个不同的东西吗?
11.14 对 typdef 的类型定义有没有类似 #ifdef的东西?
11.15 我如何用 #if 表达式来判断机器是高字节在前还是低字节在前?
11.16 我得到了一些代码, 里边有太多的 #ifdef。 我不想使用预处理器把所有的 #include 和 #ifdef 都扩展开, 有什么办法只保留一种条件的代码呢?
11.17 如何列出所有的预定义标识符?
11.18 我有些旧代码, 试图用这样的宏来构造标识符  #define Paste(a, b) a/**/b 但是现在不行了。
11.19 为什么宏  #define TRACE(n) printf("TRACE: %d\n", n)  报出警告 ``用字符串常量代替宏"?它似乎应该把  TRACE(count);  扩展为  printf("TRACE: %d\count", count);
11.20 使用 # 操作符时, 我在字符串常量内使用宏参数有问题。
11.21 我想用预处理做某件事情, 但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11.22 怎样写参数个数可变的宏?

12. ANSI/ISO 标准 C
12.1 什么是 ``ANSI C 标准"?
12.2 我如何得到一份标准的副本?
12.3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标准的更新?
12.4 很多 ANSI 编译器在遇到以下代码时都会警告类型不匹配。  extern int func(float); int func(x) float x; { ...
12.5 能否混用旧式的和新型的函数语法?
12.6 为什么声明  extern int f(struct x *p);  报出了一个奇怪的警告信息 ``结构 x 在参数列表中声明"?
12.7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象这样在初始化和数组维度中使用常量: const int n = 5; int a[n];
12.8 既然不能修改字符串常量, 为什么不把它们定义为字符常量的数组?
12.9 ``const char *p" 和 ``char * const p" 有何区别?
12.10 为什么我不能向接受 const char ** 的函数传入 char **?
12.11 怎样正确声明 main()?
12.12 我能否把 main() 定义为 void, 以避免扰人的 ``main无返回值" 警告?
12.13 可 main() 的第三个参数 envp 是怎么回事?
12.14 我觉得把 main() 声明为 void 不会失败, 因为我调用了 exit()  而不是 return , 况且我的操作系统也忽略了程序的退出/返回状态。
12.15 那么到底会出什么问题?真的有什么系统不支持 void main() 吗?
12.16 我一直用的那本书《熟练傻瓜C语言》总是使用 void main()。
12.17 从 main() 中, exit(status) 和返回同样的 status 真的等价吗?
12.18 我试图用 ANSI ``字符串化" 预处理操作符 # 向信息中插入符号常量的值, 但它字符串化的总是宏的名字而不是它的值。
12.19 警告信息 ``warning: macro replacement within a string literal" 是什么意思?
12.20 在我用 #ifdef 去掉的代码里出现了奇怪的语法错误。
12.21 #pragma 是什么, 有什么用?
12.22 ``#pragma once" 是什么意思?我在一些头文件中看到了它。
12.23 a[3] = "abc"; 合法吗?它是什么意思?
12.24 为什么我不能对 void* 指针进行运算?
12.25 memcpy() 和 memmove() 有什么区别?
12.26 malloc(0) 有什么用?返回一个控指针还是指向 0  字节的指针?
12.27 为什么 ANSI 标准规定了外部标示符的长度和大小写限制?
12.28 我的编译对最简单的测试程序报出了一大堆的语法错误。
12.29 为什么有些 ASNI/ISO 标准库函数未定义?我明明使用的就是 ANSI 编译器。
12.30 谁有把旧的 C 程序转化为 ANSI C 或相反的工具, 或者自动生成原型的工具?
12.31 为什么声称兼容 ANSI 的 Frobozz Magic C 编译器不能编译这些代码?我知道这些代码是 ANSI 的, 因为 gcc 可以编译。
12.32 人们好像有些在意实现定义 (implementation-defin-ed)、未明确  (unspecified) 和无定义 (undefined) 行为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12.33 一个程序的 ``合法", ``有效" 或 ``符合" 到底是什么意思?
12.34 我很吃惊, ANSI 标准竟然有那么多没有定义的东西。标准的唯一任务不就是让这些东西标准化吗?
12.35 有人说 i = i++ 的行为是未定义的, 但是我刚在一个兼容 ANSI  的编译器上测试, 得到了我希望的结果。

13. 标准输入输出库
13.1 这样的代码有什么问题? char c; while((c = getchar()) != EOF) ...
13.2 我有个读取直到 EOF 的简单程序, 但是我如何才能在键盘上输入那个  ``EOF" 呢?
13.3 为什么这些代码  while(!feof(infp)) { fgets(buf, MAXLINE, infp); fputs(buf, outfp); }  把最后一行复制了两遍?
13.4 我的程序的屏幕提示和中间输出有时显示在屏幕上, 尤其是当我用管道向另一个程序输出的时候。
13.5 我怎样不等待回车键一次输入一个字符?
13.6 我如何在 printf 的格式串中输出一个 '%'?我试过 \%, 但是不行。
13.7 有人告诉我在 printf 中使用 %lf 不正确。那么, 如果 scanf()  需要 %lf, 怎么可以用在 printf() 中用 %f 输出双精度数呢?
13.8 对于 size_t 那样的类型定义, 当我不知道它到底是 long  还是其它类型的时候, 我应该使用什么样的 printf 格式呢?
13.9 我如何用 printf 实现可变的域宽度?就是说, 我想在运行时确定宽度而不是使用 %8d?
13.10 如何输出在千位上用逗号隔开的数字?金额数字呢?
13.11 为什么 scanf("%d", i) 调用不行?
13.12 为什么  char s[30]; scanf("%s", s);  不用 & 也可以?
13.13 为什么这些代码  double d; scanf("%f", &d);  不行?
13.14 怎样在 scanf() 格式串中指定可变的宽度?
13.15 当我用 ``%d\n" 调用 scanf 从键盘读取数字的时候, 好像要多输入一行函数才返回。
13.16 我用 scanf %d 读取一个数字, 然后再用 gets() 读取字符串, 但是编译器好像跳过了 gets() 调用!
13.17 我发现如果坚持检查返回值以确保用户输入的是我期待的数值, 则 scanf() 的使用会安全很多, 但有的时候好像会陷入无限循环。
13.18 为什么大家都说不要使用 scanf()?那我该用什么来代替呢?
13.19 我怎样才知道对于任意的 sprintf 调用需要多大的目标缓冲区?怎样才能避免 sprintf() 目标缓冲区溢出?
13.20 为什么大家都说不要使用 gets()?
13.21 为什么调用 printf() 之后 errno 内有 ENOTTY?
13.22 fgetops/fsetops 和 ftell/fseek 之间有什么区别? fgetops()  和 fsetops() 到底有什么用处?
13.23 如何清除多余的输入, 以防止在下一个提示符下读入? fflush(stdin) 可以吗?
13.24 既然 fflush() 不能, 那么怎样才能清除输入呢?
13.25 对某些路径文件名调用 fopen() 总是失败。
13.26 我想用 ``r+" 打开一个文件, 读出一个字符串, 修改之后再写入, 从而就地更新一个文件。可是这样不行。
13.27 怎样在程序里把 stdin 或 stdout 重定向到文件?
13.28 一旦使用 freopen() 之后, 怎样才能恢复原来的 stdout (或 stdin)?
13.29 怎样同时向两个地方输出, 如同时输出到屏幕和文件?
13.30 怎样正确的读取二进制文件?我有时看到 0x0a 和 0x0d 混淆了, 而且如果数据中包含 0x1a 的话, 我好像会提前遇到 EOF。

14. 库函数
14.1 怎样把数字转为字符串 (与 atoi 相反)?有 itoa() 函数吗?
14.2 为什么 strncpy() 不能总在目标串放上终止符  '\0'?
14.3 为什么有些版本的 toupper() 对大写字符会有奇怪的反应?为什么有的代码在调用 toupper() 前先调用 tolower()?
14.4 怎样把字符串分隔成用空白作间隔符的段?怎样实现类似传递给  main() 的 argc 和 argv?
14.5 我需要一些处理正则表达式或通配符匹配的代码。
14.6 我想用 strcmp() 作为比较函数, 调用 qsort() 对一个字符串数组排序, 但是不行。
14.7 我想用 qsort() 对一个结构数组排序。我的比较函数接受结构指针, 但是编译器认为这个函数对于 qsort() 是错误类型。我要怎样转换这个函数指针才能避免这样的警告?
14.8 怎样对一个链表排序?
14.9 怎样对多于内存的数据排序?
14.10 怎样在 C 程序中取得当前日期或时间?
14.11 我知道库函数 localtime() 可以把 time_t 转换成结构  struct tm, 而 ctime() 可以把 time_t 转换成为可打印的字符串。怎样才能进行反向操作, 把 struct tm 或一个字符串转换成 time_t?
14.12 怎样在日期上加 N 天?怎样取得两个日期的时间间隔?
14.13 我需要一个随机数生成器。
14.14 怎样获得在一定范围内的随机数?
14.15 每次执行程序, rand() 都返回相同顺序的数字。
14.16 我需要随机的真/假值, 所以我用直接用 rand() % 2, 可是我得到交替的 0, 1, 0, 1, 0 ……
14.17 怎样产生标准分布或高斯分布的随机数?
14.18 我不断得到库函数未定义错误, 但是我已经 #inlude 了所有用到的头文件了。
14.19 虽然我在连接时明确地指定了正确的函数库, 我还是得到库函数未定义错误。
14.20 连接器说 _end 未定义代表什么意思?
14.21 我的编译器提示 printf 未定义!这怎么可能?

15. 浮点运算
15.1 一个 float 变量赋值为 3.1 时, 为什么 printf 输出的值为 3.0999999?
15.2 执行一些开方根运算, 可是得到一些疯狂的数字。
15.3 做一些简单的三角函数运算, 也引用了 #include <math.h>, 可是一直得到编译错误 ``undefined: sin" (函数 sin 未定义)。
15.4 浮点计算程序表现奇怪, 在不同的机器上给出不同的结果。
15.5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验对浮点数在 ``足够接近" 情况下的等值?
15.6 怎样取整数?
15.7 为什么 C 不提供乘幂的运算符?
15.8 为什么我机器上的 <math.h> 没有预定义常数 M_PI?
15.9 怎样测试 IEEE NaN 以及其它特殊值?
15.10 在 C 中如何很好的实现复数?
15.11 我要寻找一些实现以下功能的程序源代码: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矩阵算术 (乘法、倒置等函数)、复数算术。
15.12 Turbo C 的程序崩溃, 显示错误为 ``floating point formats not linked" (浮点格式未连接)。

16. 可变参数
16.1 为什么调用 printf() 前, 必须要用 #include <stdio.h>?
16.2 为什么 %f 可以在 printf() 参数中, 同时表示 float 和  double?他们难道不是不同类型吗?
16.3 为什么当 n 为 long int, printf("%d", n);  编译时没有匹配警告?我以为 ANSI 函数原型可以防止这样的类型不匹配。
16.4 怎样写一个有可变参数的函数?
16.5 怎样写类似 printf() 的函数, 再把参数转传给 printf() 去完成大部分工作?
16.6 怎样写类似 scanf() 的函数, 再把参数转传给 scanf() 去完成大部分工作?
16.7 怎样知道实际上有多少个参数传入函数?
16.8 为什么编译器不让我定义一个没有固定参数项的可变参数函数?
16.9 我有个接受 float 的可变参函数, 为什么  va_arg(argp, float) 不工作?
16.10 va_arg() 不能得到类型为函数指针的参数。
16.11 怎样实现一个可变参数函数, 它把参数再传给另一个可变参数函数?
16.12 怎样调用一个参数在执行是才建立的函数?

17. 奇怪的问题
17.1 遇到不可理解的不合理语法错误, 似乎大段的程序没有编译。
17.2 为什么过程调用不工作?编译器似乎直接跳过去了。
17.3 程序在执行用之前就崩溃了, 用调试器单步跟进, 在 main()  之前就死了。
17.4 程序执行正确, 但退出时崩溃在 main() 最后一个语句之后。为什么会这样?
17.5 程序在一台机器上执行完美, 但在另一台上却得到怪异的结果。更奇怪的是, 增加或去除调试的打印语句, 就改变了症状……
17.6 为什么代码: char *p = "hello, worl!"; p[0] = 'H'; 会崩溃?
17.7 ``Segmentation violation", ``Bus error" 和  ``General protection fault"  意味着什么?

18. 风格
18.1 什么是 C 最好的代码布局风格?
18.2 用 if(!strcmp(s1, s2)) 比较两个字符串等值,是否是个好风格?
18.3 为什么有的人用 if (0 == x) 而不是 if (x == 0)?
18.4 原型说明 extern int func __((int, int)); 中, 那些多出来的括号和下划线代表了什么?
18.5 为什么有些代码在每次调用 printf() 前, 加了类型转换 (void)?
18.6 什么是 ``匈牙利标志法" (Hungarian Notation)?是否值得用?
18.7 哪里可以找到 ``印第安山风格指南" (Indian Hill Style Guide) 及其它编码标准?
18.8 有些人说 goto 是邪恶的, 我应该永不用它。那是否太极端了?

19. 工具和资源
19.1 常用工具列表。
19.2 怎样抓捕棘手的 malloc 问题?
19.3 有什么免费或便宜的编译器可以使用?
19.4 刚刚输入完一个程序, 但它表现的很奇怪。你可以发现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吗?
19.5 哪里可以找到兼容 ANSI 的 lint?
19.6 难道 ANSI 函数原型说明没有使 lint 过时吗?
19.7 网上有哪些 C 的教程或其它资源?
19.8 哪里可以找到好的源代码实例, 以供研究和学习?
19.9 有什么好的学习 C 的书?有哪些高级的书和参考?
19.10 哪里可以找到标准 C 函数库的源代码?
19.11 是否有一个在线的 C 参考指南?
19.12 哪里可以得到 ANSI/ISO C 标准?
19.13 我需要分析和评估表达式的代码。
19.14 哪里可以找到 C 的 BNF 或 YACC 语法?
19.15 谁有 C 编译器的测试套件?
19.16 哪里有一些有用的源代码片段和例子的收集?
19.17 我需要执行多精度算术的代码。
19.18 在哪里和怎样取得这些可自由发布的程序?

20. 系统依赖
20.1 怎样从键盘直接读入字符而不用等 RETURN 键?怎样防止字符输入时的回显?
20.2 怎样知道有未读的字符, 如果有, 有多少?如果没有字符, 怎样使读入不阻断?
20.3 怎样显示一个百分比或 ``转动的短棒" 的进展表示器?
20.4 怎样清屏?怎样输出彩色文本?怎样移动光标到指定位置?
20.5 怎样读入方向键, 功能键?
20.6 怎样读入鼠标输入?
20.7 怎样做串口 (``comm") 的输入输出?
20.8 怎样直接输出到打印机?
20.9 怎样发送控制终端或其它设备的逃逸指令序列?
20.10 怎样直接访问输入输出板?
20.11 怎样做图形?
20.12 怎样显示 GIF 和 JPEG 图象?
20.13 怎样检验一个文件是否存在?
20.14 怎样在读入文件前, 知道文件大小?
20.15 怎样得到文件的修改日期和时间?
20.16 怎样缩短一个文件而不用清除或重写?
20.17 怎样在文件中插入或删除一行 (或记录)?
20.18 怎样从一个打开的流或文件描述符得到文件名?
20.19 怎样删除一个文件?
20.20 怎样复制一个文件?
20.21 为什么用了详尽的路径还不能打开文件?  fopen("c:\ newdir \file.dat", "r")  返回错误。
20.22 fopen() 不让我打开文件: "$HOME/.profile"  和 "~/ .myrcfile"。
20.23 怎样制止 MS-DOS 下令人担忧的 ``Abort, Retry, Ignore?" 信息?
20.24 遇到 ``Too many open files (打开文件太多)" 的错误, 怎样增加同时打开文件的允许数目?
20.25 怎样在 C 中读入目录?
20.26 怎样找出系统还有多少内存可用?
20.27 怎样分配大于 64K 的数组或结构?
20.28 错误信息 ``DGROUP data allocation exceeds 64K (DGROUP 数据分配内存超过 64K)" 说明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我以为使用了大内存模型, 那我就可以使用多于 64K 的数据!
20.29 怎样访问位于某的特定地址的内存 (内存映射的设备或图显内存)?
20.30 怎样在一个 C 程序中调用另一个程序 (独立可执行的程序, 或系统命令)?
20.31 怎样调用另一个程序或命令, 同时收集它的输出?
20.32 怎样才能发现程序自己的执行文件的全路径?
20.33 怎样找出和执行文件在同一目录的配置文件?
20.34 一个进程如何改变它的调用者的环境变量?
20.35 怎样读入一个对象文件并跳跃到其中的地址?
20.36 怎样实现精度小于秒的延时或记录用户回应的时间?
20.37 怎样抓获或忽略像 control-C 这样的键盘中断?
20.38 怎样很好地处理浮点异常?
20.39 怎样使用 socket? 网络化? 写客户/服务器程序?
20.40 怎样调用 BIOS 函数?写 ISR?创建 TSR?
20.41 编译程序, 编译器出示 ``union REGS" 未定义错误信息, 连接器出示 ``int86()" 的未定义错误信息。
20.42 什么是 ``near" 和 ``far" 指针?
20.43 我不能使用这些非标准、依赖系统的函数, 程序需要兼容 ANSI!

21. 杂项
21.1 怎样从一个函数返回多个值?
21.2 怎样访问命令行参数?
21.3 怎样写数据文件, 使之可以在不同字大小、字节顺序或浮点格式的机器上读入?
21.4 怎样调用一个由 char * 指针指向函数名的函数?
21.5 怎样实现比特数组或集合?
21.6 怎样判断机器的字节顺序是高字节在前还是低字节在前?
21.7 怎样掉换字节?
21.8 怎样转换整数到二进制或十六进制?
21.9 我可以使用二进制常数吗?有 printf() 的二进制的格式符吗?
21.10 什么是计算整数中比特为 1 的个数的最有效的方法?
21.11 什么是提高程序效率的最好方法?
21.12 指针真得比数组快吗?函数调用会拖慢程序多少?  ++i 比 i = i +1 快吗?
21.13 人们说编译器优化的很好, 我们不在需要为速度而写汇编了, 但我的编译器连用移位代替  i/=2 都做不到。
21.14 怎样不用临时变量而交换两个值?
21.15 是否有根据字符串做切换的方法?
21.16 是否有使用非常量 case 标志的方法  (例如范围或任意的表达式)?
21.17 return 语句外层的括号是否真的可选择?
21.18 为什么 C 注释不能嵌套?怎样注释掉含有注释的代码?引用字符串内的注释是否合法?
21.19 C 是个伟大的语言还是别的?哪个其它语言可以写象  a+++++b 这样的代码?
21.20 为什么 C 没有嵌套函数?
21.21 assert() 是什么?怎样用它?
21.22 怎样从 C 中调用 FORTRAN (C++, BASIC, Pascal, Ada, LISP) 的函数?反之亦然?
21.23 有什么程序可以做从 Pascal 或 Fortran (或 LISP, Ada, awk, ``老" C) 到 C 的转换?
21.24 C++ 是 C 的超集吗?可以用 C++ 编译器来编译 C 代码吗?
21.25 需要用到 ``近似" 的 strcmp, 比较两个字符串的近似度, 并不需要完全一样。
21.26 什么是散列法?
21.27 由一个日期, 怎样知道是星期几?
21.28 (year%4 == 0) 是否足够判断润年?2000 年是闰年吗?
21.29 一个难题: 怎样写一个输出自己源代码的程序?
21.30 什么是 ``达夫设备" (Duff's Device)?
21.31 下届国际 C 混乱代码竞赛 (IOCCC) 什么时候进行?哪里可以找到当前和以前的获胜代码?
21.32 [K&R1]  提到的关健字 entry 是什么?
21.33 C 的名字从何而来?
21.34 ``char" 如何发音?
21.35 ``lvalue" 和 ``rvalue" 代表什么意思?
21.36 哪里可以取得本 FAQ (英文版) 的额外副本?

22. 感谢
文献

--------------------------------------------------------------------------------

翻译朱群英、孙云, LaTeX2HTML 编译 朱群英 (2005-06-23)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不错,挺喜欢这样风格的书,对菜鸟来说能立即解决问题,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2-06-06):
好资源啊!~   边学边做边看!~

网友:
这个真是好东西啊,定起来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2-07-23):
好,这本书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很难得的好书,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正打算学习这方面;
精品。。。。

网友(2012-11-12):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3-01-03):
收藏了,很适合现在的我

网友(2013-03-06):
东西很好,头像视频应该更好!!谢谢LZ!!

网友:
下载了,有很多问题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网友:
有没有这个纸质版的书,我怎么搜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