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单片机驱动IPHONE接口控制IPHONE的

楼主(2012-04-26):
以前做了个控制IPOD的版本,非常简单,就是用串口往IPOD发命令就行。
前几天翻出来了,用IPHONE一试,竟然会出现提示:此设备未进行IPHONE优化...

我就是直接把IPOD的32pin接口拉出相应的RX,TX信号.
不知哪位大侠试过?

网友A:
iPhone和iPod差别大了,况且Apple老是升级版本,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和iPod差别大了,况且Apple老是升级版本,要求都不一样

还有iPhone加密芯片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音频控制,是不需要苹果认证芯片的.
不过苹果的iAP不断在升级.累死了我们这些想玩MFi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音频控制,是不需要苹果认证芯片的.
不过苹果的iAP不断在升级.累死了我们这些想玩MFi的公司. ...

就是简单的音频控制,而且也能控制...
只是IPHONE4会提示,设备未优化... dragon_hn有试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