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打开装配体文件和零件文件?谢谢!

楼主(2012-04-26):
老板让帮忙打开一个文件,我没玩过solidworks软件,请教大家一下,

1.安装的2012的solidworks软件,怎么打开图示的文件:

2.可以从缩略图中看到的图形:

3.打开后不是刚才缩略图中看到的图形,倒挺像零件文件图形:

我打开的文件里一个是装配体文件,一个是零件文件,我把零件文件删除还是看不到

这个怎么打开这个文件呢?哪位帮帮忙,非常感谢!

我希望看到整个图形文件。

网友A:
.SLDASM是装配体文件
.sldprt是零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DASM是装配体文件
.sldprt是零件文件

你啥意思呢?我这个操作系系统不能看到文件后缀,但是点击文件属性就出来了。

能讲讲怎么操作这两个文件吗?非常感谢!

网友A:
装配体是由很多零件组成的,你这个可能缺少零件文件。
你装配体文档2M多,零件就只有228K。

这两种文件可以直接用solidworks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是由很多零件组成的,你这个可能缺少零件文件。
你装配体文档2M多,零件就只有228K。

是不是缺少零件我就打不开呢?我可不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图呢?如果能,是怎么操作呢?这个软件太大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是由很多零件组成的,你这个可能缺少零件文件。
你装配体文档2M多,零件就只有228K。

选择了一个“不装载隐藏的零部件”,还可以看到图形:

点击确定啥也看不到了:

网友A:
将装配体文档跟零件文档分开放到不同的目录,后你在打开装配体后,他会提示你说无法找到零件;这时你可以看看他提示有几个零件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装配体文档跟零件文档分开放到不同的目录,后你在打开装配体后,他会提示你说无法找到零件;这时你可以看 ...

我分开放了,甚至把零件文件删除掉。

我这个好像是个旧文件(是不是版本不一样?),另存后,打开不提示的。或者不另存,也打不开的。

朋友,我上传这个文件,帮我打开是否能打开,谢谢!

网友:
我是2012 64位的,打开提示有34个零件。没零件文档的话。看不到什么东西。

楼主:
哦,那就是看不到东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