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路由器就是一块开发板--淘宝50元淘来的无线路由

楼主(2012-04-26):
型号 LINKSYS WRT54GP2A-AT 54M无线路由+2口VOIP网络电话
CPU Intel IXP425  RAM 32M  FLASH 8M

内部的WIFI网卡插在PCI接口 INPROCOMM IPN2220 54M无线内置网卡

收到货马上配置好,竟然没问题, (用了几天也没发现问题,就是信号差点)

验明正身后当然就要开始剥衣服了  ,剥完衣服观摩一番后就开始找可以进入的地方了

JTAG很容易就看出来了,因为是20脚,有一边很多地线的

串口(系统控制台)稍微试了一下也找到了TX RX 脚,通信参数搞多了的都猜得到是115200 8N1 无流控
Pin(s) Desig. Dest Desig.
1,2 Vcc
3 tts/1 TXD
4 tts/0 TXD
5 tts/1 RXD
6 tts/0 RXD
7,8   NC
9,10 GND GND

连上超级终端
Starting EthAcc component ...
0x1fffe68 (tRootTask): ixQMgrInit: IxQMgr initialise
ixe ETH PHY 0 Hard Coded MAC address is: 00:12:17:cc:72:2b
ixe ETH PHY 1 Hard Coded MAC address is: 00:12:17:cc:72:2c

                            VxWorks System Boot

Copyright 1984-2002  Wind River Systems, Inc.

CPU: WRT54GP2A-AT
Version: VxWorks5.5.1
BSP version: 1.3/3
Boot version: 0.00.f
Creation date: Sep 29 2004, 14:17:09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auto-booting...

boot device          : tffs: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file name            : /fl/vxWorksB.sy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1:ffffff00
host inet (h)        : 192.168.1.100
user (u)             : target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targetname
other (o)            : ixe

Attaching to TFFS... done.
Loading /fl/vxWorksB.sys... 3302292
Starting at 0xa80000...

PCI Device Table
---------------------------------------
Bus Slot Func Vendor Device      BAR
=== ==== ==== ====== ======  ==========
00   00   00 0x17fe 0x2220  0x100000
---------------------------------------

Host Name: bootHost
Starting EthAcc component ...
0x1fffe68 (tRootTask): ixQMgrInit: IxQMgr initialise
ixe ETH PHY 0 Hard Coded MAC address is: 00:12:17:cc:72:2b
ixe ETH PHY 1 Hard Coded MAC address is: 00:12:17:cc:72:2c
Return ixp425 wlan name string..
Parsed unit number 0
Start call i2220ap_priv_create
End call i2220ap_priv_create
Mem setup complete
Done load Wlan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ixe unit 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Multicast MAC: 01:00:5e:00:00:01 ( ff:ff:ff:ff:ff:ff )
Constituent Addresses:
01:00:5e:00:00:01

Adding 21903 symbols for standalone.

]]]]]]]]]]]]]]]]]]]]]]]]]]]]]]]]]]]]]]]]
]]]]]]]]]]]]]]]]]]]]]]]]]]]]]]]]]]]]]]]
]]]]]]]]]]]]]]]]]]]]]]]]]]]]]]]]]]]]]]
      ]]]]]]]]]]]  ]]]]     ]]]]]]]]]]       ]]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
]]]]]]]]]]]]]]]]]]]]]]]]]]]]
]]]]]]]]]]]]]]]]]]]]]]]]]]]       VxWorks version 5.5.1
]]]]]]]]]]]]]]]]]]]]]]]]]]       KERNEL: WIND version 2.6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 Inc., 1984-2003

                               CPU: .  Processor #0.
                              Memory Size: 0x2000000.  BSP version 1.3/3.

check file system now !
dosChkLib : CLOCK_REALTIME is being reset to FRI APR 13 06:13:00 2012
Value obtained from file system volume descriptor pointer: 0x17dfef0
The old setting was THU JAN 01 00:00:00 1970
Accepted system dates are greater than THU DEC 27 00:00:00 1990
/fl/  - Volume is OK
ixdp425EthEndStartUp: Forcing Hard Coded IP Address for ixe1
Multicast MAC: 01:00:5e:00:00:01 ( ff:ff:ff:ff:ff:ff )
Constituent Addresses:
01:00:5e:00:00:01
ixdp425EthEndStartUp: ixe1: IP Addr set to 192.168.60.1
bridgePortAdd ******** for ixe0*****************
Return ixp425 wlan name string..
bridgePortAdd ******** for Frisbee0*****************
_____________ get mac[4] = 0x72 mac[5] = 0x2b
_____________ get mac[4] = 0x72 mac[5] = 0x2b
-> prio = 150,snmpdTaskOptions=0,stackSize=28672,traceLevel Log Length=0
Start Initial MEM Drv
Copy OK: 57470 bytes copied
CC module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FlshFormatFileSystem: Invalid Filesys ID -1
vxBitsInit
Return ixp425 wlan name string..
aIfName = mirror0
Return ixp425 wlan name string..
!!!!!!!!!!!!!!Find Interface mirror0
aIfName = ixe1
!!!!!!!!!!!!!!Find Interface ixe1
Return ixp425 wlan name string..
aIfName = Frisbee0
Error 0xffffffff Couldn't add Input Hooks

WAN Initialisation                                 [SUCCESS]
PPPoE Initialised
PPTP Initialised
L2TP Initialization success
Firewall INIT completed
AD Init completed FW initalized

** before calling dhcpc http register function **

TFTPD:Initializatinion ok ...............
IGWIpRsmInit():  ....End

Initialising UPnP Stack DEBUG: IGWHttpServStart: server is now running

  UPnP Stack InitialisedRegistered MsgClnt
load<==>ulTotalLen = 1708, ulFlashchecksum=133958, ulCheckSum = 20b46
IGWUPNLdSvInit 54

  IGWIGDLoadAndSaveInit: success
../../ldsvcbk/firewall/kukildsv.c(76): FWCookieLdsvInit: SUCCESS

***********************************************************
*                 LDSV Flash VERSION [1.6]                 *
*            matching code LDSV VERSION , OK              *
***********************************************************
IpAddRoute : iproute->ifname ixe1
Loading RIP configuration records - success.
Loaded RIP database
Return ixp425 wlan name string..
Return ixp425 wlan name string..
standard_tftp_server launched on port 69.
DNSRDLoad Done
DNSRDLoadSysDName Done

Firewall load database completed Loaded Security database
Dns ALG loaded
IGWIGD: Loading data
lTotalRecs is 2
IGWUPnPIGDGetWanConnStatus: WanGetExactStatsByUser : DIM : No Such DiUser

IGWIGDSetIface/Ethernet/PPP Conn Service: No PPP Interface found with name ----
IGWIGDLoadEnable :lTotalRecs is 1
  UPnPPeriodicAdvertiseRestatr: Starting Advt.

  IGWIGDLoad:  IGWIGDLoad() success
IGWUPN: Loading data
IGWUPNLoadData 74
IGWUPNLoadHostRec 266
IGWUPNLoadServRec 352

IGWUPNLoadServRec: DbGetRecordInfo Failed IGMPPoly DefaultDMZ is 21

test 2 - fffffff7 = b
Sucess Init Wireless.
Httpd_Register_TagArray
Wake up packet recvived
index = 1
DLcid 02050100-01
********************************************
*      Intel IXP400 DSP Software           *
*      Release 2.5 EAR                     *
*      Jan 23 2004, 16:27:18               *
*      Intel Corporation                   *
********************************************

Initializing Slic's, please wait...
  UPnPPeriodicAdvertiseRestatr: Starting Advt.

*** DnsResolveAPI PeerIp:2030708891 host:sasvp.callvantage.att.com***

当然也可以像U-BOOT那样在系统启动时按任意键进入BOOTLOADER
[VxWorks Boot]: ?

?                     - print this list
@                     - boot (load and go)
p                     - print boot params
c                     - change boot params
l                     - load boot file
g adrs                - go to adrs
d adrs[,n]            - display memory
m adrs                - modify memory
f adrs, nbytes, value - fill memory
t adrs, adrs, nbytes  - copy memory
e                     - print fatal exception
v                     - print boot logo with version
n netif               - print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address
$dev(0,procnum)host:/file h=# e=# b=# g=# u=usr [pw=passwd] f=#
                           tn=targetname s=script o=other
boot device: tffs=drive,removable     file name: /tffs0/vxWorks
Boot flags:
   0x02  - load local system symbols
   0x04  - don't autoboot
   0x08  - quick autoboot (no countdown)
   0x20  - disable login security
   0x40  - use bootp to get boot parameters
   0x80  - use tftp to get boot image
   0x100 - use proxy arp

available boot devices:Enhanced Network Devices
ixe0 ixe1 tffs
[VxWorks Boot]:

有点失望是VXWORK而不是LINUX系统,也就没第三方固件可以刷了,但好消息是DD-WRT(第三方路由器固件,可以下载源码)正在移植LINUX到这个设备上,网上貌似也有人移植LINUX成功了

其实WRT54GP2A-AT 可以安装redboot 后再装XScale架构版本的openwrt,但是VOIP就失效了,不过性能和功能要增强很多

这二天预备潜心研究一下wrt54gp2a-at,让它跑openwrt。 今天的成果,基本完成redboot的。

+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
Red Hat 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2.02 - built 00:07:02, May  9 2010

Platform: Linksys WRT54GP2A-AT (IXP42X 400MHz) BE
Copyright (C) 2000, 2007, 2008, 2009, 2010 Red Hat, Inc.

RAM: 0x00000000-0x02000000, [0x000249f0-0x01fd1000] available
FLASH: 0x50000000 - 0x50800000, 64 blocks of 0x00020000 bytes each.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2.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今天完成openwrt。
+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
Red Hat 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2.02 - built 00:07:02, May  9 2010

Platform: Linksys WRT54GP2A-AT (IXP42X 400MHz) BE
Copyright (C) 2000, 2007, 2008, 2009, 2010 Red Hat, Inc.

RAM: 0x00000000-0x02000000, [0x000249f0-0x01fd1000] available
FLASH: 0x50000000 - 0x50800000, 64 blocks of 0x00020000 bytes each.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2.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RedBoot> fis load linux
RedBoot> exec
Using base address 0x00024c00 and length 0x000c865c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2.10 (openwr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3.3 (GCC) ) #1 Sun May 9 15:13:09 CST 2010
CPU: XScale-IXP42x Family [690541d1] revision 1 (ARMv5TE), cr=000039ff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Linksys WRT54GP2A-AT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8128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squashfs,jffs2 noinitrd console=ttyS0,1152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3, 512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Memory: 32MB = 32MB total
Memory: 30164KB available (2064K code, 130K data, 88K init, 0K highmem)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32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98.95 BogoMIPS (lpj=199475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IXP4xx: Using 16MiB expansion bus window size
PCI: IXP4xx is host
PCI: IXP4xx Using direct access for memory space
PCI: bus0: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disabled
pci 0000:00:01.0: dmabounce: registered device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OST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IXP4xx Queue Manager initialized.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Registering mini_fo version $Id$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58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c8001000 (irq = 13) is a XScale
console [ttyS0] enabled
IXP4XX-Flash.0: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Intel/Sharp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31
Intel/Sharp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31
Using buffer write method
cfi_cmdset_0001: Erase suspend on write enabled
Searching for RedBoot partition table in IXP4XX-Flash.0 at offset 0x7e0000
5 RedBoo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IXP4XX-Flash.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IXP4XX-Flash.0":
0x000000000000-0x000000060000 : "RedBoot"
0x000000060000-0x000000140000 : "linux"
0x000000140000-0x0000007e0000 : "rootfs"
mtd: partition "rootfs" set to be root filesystem
mtd: partition "rootfs_data" created automatically, ofs=400000, len=3E0000
0x000000400000-0x0000007e0000 : "rootfs_data"
0x0000007e0000-0x0000007ff000 : "FIS directory"
0x0000007ff000-0x000000800000 : "RedBoot config"
IXP4xx MII Bus: probed
eth0: MII PHY 32 on NPE-B
eth1: MII PHY 1 on NPE-C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XP4xx Watchdog Timer: heartbeat 60 sec
TCP westwood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802.1Q VLAN Support v1.8 Ben Greear <greearb@candelatech.com>
All bugs added by David S. Miller <davem@redhat.com>
XScale DSP coprocessor detected.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88K
Please be patient, while OpenWrt loads ...
- preinit -
Press the [f] key and hit [enter] to enter failsafe mode
- regular preinit -
switching to jffs2
mini_fo: using base directory: /
mini_fo: using storage directory: /overlay
- init -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net eth0: firmware: requesting NPE-B
NPE-B: firmware's license can be found in /usr/share/doc/LICENSE.IPL
NPE-B: firmware functionality 0x2, revision 0x2:1
eth0: link up, speed 0 Mb/s, full duplex
device eth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br-lan: port 1(eth0) entering forwarding state
net eth1: firmware: requesting NPE-C
NPE-C: firmware's license can be found in /usr/share/doc/LICENSE.IPL
NPE-C: firmware functionality 0x5, revision 0x2:1
Generic kernel compatibility enabled based on linux-next next-20100113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cfg80211: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updated: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2457000 KHz - 2482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2474000 KHz - 2494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0:01.0 (0140 -> 0142)
Registered led device: rt2500pci-phy0::radio
Registered led device: rt2500pci-phy0::quality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tun: (C) 1999-2004 Max Krasnyansky <maxk@qualcomm.com>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472 buckets, 1888 max)
CONFIG_NF_CT_ACCT is deprecated and will be removed soon. Please use
nf_conntrack.acct=1 kernel parameter, acct=1 nf_conntrack module option or
sysctl 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acct=1 to enable it.
IMQ driver loaded successfully.
        Hooking IMQ before NAT on PREROUTING.
        Hooking IMQ after NAT on POSTROUTING.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device wlan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br-lan: port 2(wlan0) entering forwarding state
device wlan0 left promiscuous mode
br-lan: port 2(wlan0) entering disabled state
device wlan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br-lan: port 2(wlan0) entering forwarding state

BusyBox v1.15.3 (2010-05-09 14:54:15 C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_______                     ________        __
|       |.-----.-----.-----.|  |  |  |.----.|  |_
|   -   ||  _  |  -__|     ||  |  |  ||   _||   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 W I R E L E S S   F R E E D O M
Backfire (10.03, r21402) --------------------------
  * 1/3 shot Kahlua    In a shot glass, layer Kahlua
  * 1/3 shot Bailey's  on the bottom, then Bailey's,
  * 1/3 shot Vodka     then Vodka.

root@OpenWrt:/# ifconfig
br-lan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3:47F:32:A8
          inet addr:192.168.1.1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402 (402.0 B)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3:47F:32:A8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402 (402.0 B)

eth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3:47F:32:AA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lo        Link encap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mon.wlan0 Link encap:UNSPEC  HWaddr 00-18-01-E3-D5-99-00-00-00-00-00-00-00-00-00-0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54 (254.0 B)  TX bytes:0 (0.0 B)

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18:01:E35:99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420 (420.0 B)

root@OpenWrt:/# df
Filesystem           1K-blocks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dev/root                 2816      2816         0 100% /rom
tmpfs                    15128        40     15088   0% /tmp
tmpfs                      512         0       512   0% /dev
/dev/mtdblock3            3968       408      3560  10% /overlay
mini_fo:/overlay          2816      2816         0 100% /
root@OpenWrt:/#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Mem:        30252        13140        17112            0         1672
Swap:            0            0            0
Total:        30252        13140        17112
root@OpenWrt:/# cat /proc/cpuinfo
Processor       : XScale-IXP42x Family rev 1 (v5b)
BogoMIPS        : 398.95
Features        : swp half fastmult edsp
CPU implementer : 0x69
CPU architecture: 5TE
CPU variant     : 0x0
CPU part        : 0x41d
CPU revision    : 1

Hardware        : Linksys WRT54GP2A-AT
Revision        : 0000
Serial          : 0000000000000000
root@OpenWrt:/# lspci
00:01.0 Network controller: RaLink RT2500 802.11g Cardbus/mini-PCI (rev 01)
root@OpenWrt:/#

楼主:
inksys wrt54gp2a-at voip 语音网关设置配置破解方法完全讲解。网上有好多讲linksys wrt54gp2a-at这个无线路由器破解语音网关的,但都不完整,现配合米酷(meecall)细说一下:

1.需要下载两个文件,因服务器不能上传大于200k文件的原因,故未上传,需要的话可以向我索要。

2.先打开第一个文件sipothers.htm,保存。再打开sip.htm文件后更改平台地址和端口,设置好两个线路用户名密码.直接保存。这里说一下meecall的设置。
前面两个地址与端口都填219.233.239.100 5060
id与认证用户名都是你的帐号,密码上下都填一样。

3.打开sipothers文件已完全设置好,直接保存一下就行。

4.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请使用国内手机和通用座机的规则:010xxxxxxxx|0[2-9]xxxxxxxxx|013xxxxxxxxx

支持国内13/15/18号段手机号码,支持国内长途,区号加电话号码不足11位的,加拨#,号码拨完后加拨#会立刻发送至服务器;

你也可以使用以下规则:

1[358]xxxxxxxxx|01[358]xxxxxxxxx|0[2-9]xxxxxxxxxx|100x|[6-8]xxx|20xxxxxx|*xxxxxxxxxxxx|00x.t

现在可以直接打移动、联通手机,还可以直接打2位区号+8位座机号或3位区号+7位座机号以及4位区号+6位座机号的座机电话了,其它区号加座机号少于10位的拨完后要加#号键。

拨号规则,只建了一个xxxxxxxxxxxx,所有都能打通,位数不够可以在后面打#,打#后是立即拨出的意思.大家可以试试,

5.打开第一个文件sipothers.htm要口令是因为绑定了供应商,你可以在打开的时候点浏览器倒退按钮然后立刻按ecs键,我这样成功了,你也可以直接关闭不理它。或者你关闭浏览器的java功能。

6.如果想调测qos,直接拷贝地址,然后自己看能否设置!

附带dial plan的语法规则
如( *xx | [3469]11 | 0 | 00 | <:1408>[2-9]xxxxxx | 1[2-9]xx[2-9]xxxxxx | 011x. )

1.其中每条规则之间使用“ | ”隔开,整个dial plan 需用双括号括住。
2.如需将所拨号码立即拨出,可以在号码后加拨“#”。
3.x 代表0-9之间任意一个键。
4.[]代表可取括号中任意一个数,如[789]代表可取7,8,9中任意一个键,[235-7*]代表可在2,3,5,6,7,*中取任意一个键。
5.<:>可用于拨号头的替换,如<8:1650>xxxxxxx 当你拨打“85551212”,而实际发送出去的号码是 “165055551212”
6.9, 1xxxxxxxxxx,逗号代表发送拨号音,等待继续拨号。
7.190xxxxxxx!,规则后带有叹号,表示符合该规则的拨号被禁用,无法拨出。
8.设置拨号超时时间,可在双括号前加入“l=8,s=4”,代表超时间为8秒。
9.011x.,x后面的点号代表与前一项定义相同,不限制长度,所以01122,011223,0112234都符合规则
范例:
( 1 xxx xxxxxxx )  表示拨打美国号码,前面的xxx代表区码
( 1 xxx xxxxxxx | <:1212> xxxxxxx )表示如果只拨入7个号,则自动加入前码1212用于拨本地号码
( <9,:> 1 xxx xxxxxxx | <8,:1212> xxxxxxx ) 9和8用于小总机拨外线的预拨号码,当拨9或8时,可听到等待音
s:4, ( 00 | 011 xxxxx x. )  设置的短超时为4秒,只可拨打00或以011开头的号码
( 0 | [49]11 | 1 [2-9]xx [2-9]xxxxxx )  用于直拨411或911
( 1 [2-8]xx [2-9]xxxxxx )  典型的美国电话规则
( 1 947 xxxxxxx ! | 1 xxx xxxxxxx )  禁拨区号为947的电话
( s0 <:12125551234> )  热线拨出,拿起电话,自动拨出号码12125551234
( p5 <:1000> | xxxx )  如果用户没有拨入四个号码,则5秒后自动拨出1000

楼主:
想用JTAG把FLASH里的原版固件读出来,这样就没后顾之忧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可惜用H-JTAG只认到了芯片,没能读写FLASH(应该是FLASH初始化指令部分不会写)

网上说 jlink不行  OPENOCDv728 FT2232线可写   读的话用wiggler和USB的H-JTAG都行

网上找到了一个JTAG读出来的固件(8M) 貌似上传不了,有需要的就联系我吧

楼主:
破解网络电话VOIP要用到的两个文件

网友:
楼主牛X。我也有个wrt54g v4 刷了dd-wrt。这路由器信号还不错

楼主:
这个路由器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DD-WRT是啥东东,路由器怎么还有第三方开源固件

Cisco /Linksys公司在2003年发行的WRT54G/GS无线路由器使用802.11g标准,使得带宽在理论上能够达到54M。有Linux爱好者在Linux Kernel Mailing List搜索WRT54G,发现它的IOS是基于Linux,然而Linux 基于GPL(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发布许可证,该许可证规定Cisco应该把WRT54G/GS的IOS的源代码公开。2003年三月,基于公众压力Linksys公开了WRT54G的源代码。此后就有了一些基于linksys源代码的第三方固件,当Linksys释放WRT54G/GS的源码后,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固件去增强原有的功能。大多数的固件都是99%使用Linksys的源码,只有1%是加上去的,每一种固件都是针对特定的市场而设计,这样做有两个缺点,第一个是难以集合各版本固件的长处,第二个是这版本距离Linux正式发行版越来越远。OpenWRT选择了另一条路,它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把各软件加入去,使其接近Linksys版固件的功能,而OpenWRT 的成功之处是它的文件系统是可写的,开发者无需在每一次修改后重新编译,另它更像一个小型的Linux电脑系统,也加快了开发速度。最后到后来就出现了openwrt,ddwrt,tamato,还有个用得少的waysos

网友:
内容很不错。我也心动想买一块板了

网友:
楼主威武,带着我们一起玩哦。。

网友:
楼主带着我们一起玩啦。

网友:
很早之前就有玩DD了,但沒怎麼玩,最近買了幾個F5D7230,想玩,最後發現被坑爹了,版本是4000的無法玩,正準備測量線路,看看有哪位高人能一起玩,跟著學學。

网友:
学习学习了,以后也淘个了折腾

网友:
又是一个路由当开发板的,把平板拿来当开发板一定也有意思,现在电容屏的A8平板也就400了

网友A:
不懂linux,openwrt玩不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linux,openwrt玩不深

你都玩神马的?

网友:
这个感觉好强大啊,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
这个路由器我也有一个,一直在服役中,打网络电话还不错,用了5年多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老路由器,下试试次也能

网友:
下次也到网上买个这样的路由器试试。

网友(2013-01-05):
楼主,能否公开一下openwrt部分的修改代码呢?我刷了你的redboot,然后编译了最新的WRT300N V2的OP固件刷上去,只能找到LAN,找不到WAN。而且我也换了RT25xx的网卡。驱动也编译进去了。但是找不到网卡。

先谢谢了。

网友:
很复杂的样子,mark下,等学好了基础常识,回头再深究。

网友:
学习了,比较高深

网友(2013-04-25):
我现在手里在研究这个路由器 hame A5(号称世界上最小的3G路由器)带1个WAN/LAN自适应网卡,一个USB 2.0 Host接口,无线支持802.11b/g/n 150M

网友:
目前已经引出TTL串口,刷openwrt成功,无线AP功能已经开启,USB口可以挂载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