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烧录flash出错。求解

楼主(2012-04-26):
不过上电用示波器看,PA是有波形出现。应该成功烧录了。不过有这个警告有点不踏实,看阿莫的那教程是没这个警告的
如图: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有没有外接电源?

楼主:
外接了3.6V电源。可以了。谢谢

网友:
和我的情况相同,也是弹出这个窗口。

网友:
我没有用外部电源也是可以的,不过板子要要短接个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