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单片机和电调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12-04-26):
小弟刚接触四旋翼,诸多疑问,求能者指教。

  飞控的主单片机,采集到传感器信号,对数据进行融合处理,通过PI控制算法后,通过I2C传送给电调单片机的是什么信号呀,求解释。谢谢~~~    小弟解读的是V0.68版本,不甚感激。

网友A:
给电调的是PWM值,这个值要放入电调单片机中的OC1A、OC1B、OC2,产生相应占空比的PWM波用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调的是PWM值,这个值要放入电调单片机中的OC1A、OC1B、OC2,产生相应占空比的PWM波用来调速 ...

相当于控制算法得到的就是电调PWM波的占空比,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控制算法得到的就是电调PWM波的占空比,可以这么理解么?

我只是做了电调这块,飞控那块具体怎么回事还没看

网友:
可能就是900-2100的数字

网友:
飞控利用TWI总线向电调发送2字节数据,第一字节是电调地址(四个电调地址分别为0x52,0x54,0x56,0x58),第二字节是油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