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接收12位数据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2-04-26):
最近我在做一个AD转换的实验,采集数据通过串口上传到电脑。
12位数据分成两个8位数据上传。
请问如何将两个数据和为一体?
我使用编程环境是:VS2010,串口控件serialPort。

网友A:
高四位数据*256+低八位数据不就是你的ad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四位数据*256+低八位数据不就是你的ad数据吗?

但是怎么加也是个问题,要考虑到接收的顺序,不信你做做试试。

这是我以前做的,但是不成功。
private void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每收到一个字节执行该函数
{
buf = serialPort1.ReadByte();      //读取字节
             switch (data_status)
             {
                 case 0:
                     if (buf == 0x55) data_status= 1;   //确认位
                     break;
                 case 1:
                     buf_lo = buf;
                     data_status= 2;
                     break;
                 case 2:
                     buf_hi = buf;
                     data_status= 0;
                     break;
             }
}

网友:
很好解决:
发送时:
unsigned short nAdcVal;
unsigned char nTxDM,nTxDS.

nTxDM= (unsigned  char)((nAdcVal>>7)|0x80);
nTxDS= (unsigned  char)(nAdcVal&0x7F);

接收后假设为hdata[100]:

for(i=0;i<99;i++)
{
   if((hdata[i]&0x80)&&(hdata[i+1]&0x80)==0)
      nAdcVal=((hdata[i]&0x7F)<<7)|hdata[i+1];
}

低字节只发送7bits,第8bit永远为0
高字节发送5bits,第8bit永远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