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IIC写读24C08的程序,怎么也弄不出来

楼主(2012-04-26):
程序有错误 ,求高人指\(^o^)/~
------------------------------------------------------------------
--   写数据到AT24C08,在读取显示到数码管。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IIC IS
GENERIC(clkcnt     : INTEGER:=50);--时钟源分频
PORT(
                reset,clk  : IN       STD_LOGIC;
                scl        : INOUT          STD_LOGIC;
                en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数码管位选
                led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数码管段选
                sda        : IN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IIC;
ARCHITECTURE ART OF        IIC IS
------------------------------------------------------
        TYPE STATE_1 IS(start,transmit,ack,sub,ack1,start1,slave,ack2,reading,ack3,stop);
        SIGNAL STATE   : STATE_1;
        SIGNAL bclk    : STD_LOGIC;
        SIGNAL t_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10101010";--准备发送的数据
        SIGNAL r_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读取到的数据寄存器
------------------------------------------------------
BEGIN
-----------------------------------------------------------

        en<="0000";

------------400KHz--IIC---------40MHz时钟源----------------
        FenPin:PROCESS(clk,reset)
        VARIABLE cnt : INTEGER:=0;
        BEGIN
                IF(reset='0')THEN
                        cnt:=0;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nt=clkcnt-1)THEN
                                cnt:=0;
                                bclk<=NOT bclk;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enPin;
-----------------------写数据到AT24C08---------------------------
        main:PROCESS(bclk,reset)
        VARIABLE x_address: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10100000";
        VARIABLE d_address: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10100001";
        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40;
        VARIABLE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7;
        BEGIN
        IF(reset='0')THEN
                scl<='1';
                sda<='1';
                count:=0;
                cnt:=7;
                STATE<=start;
        ELSIF(bclk'EVENT AND bclk='1')THEN
                CASE STATE IS
                        WHEN start=>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 SDA<='1';
                                        WHEN 2 => SCL<='1';
                                        WHEN 5 => SDA<='0';
                                        WHEN 7 => SCL<='0';
                                        WHEN 15=> count:=0;
                                                          STATE<=transmit;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WHEN transmit=>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SDA<=x_address(cnt);
                                        WHEN 2=> SCL<='1';
                                        WHEN 3=> SCL<='0';
                                        WHEN 4=> cnt:=cnt-1;
                                                         count:=0;
                                                         IF(cnt=0)THEN
                                                                cnt:=7;
                                                                STATE<=ack;
                                                         ELSE
                                                                STATE<=transmit;
                                                         END IF;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ack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SDA<='0';
                                        WHEN 2=> SCL<='1';
                                        WHEN 3=> SCL<='0';
                                        WHEN 4=> STATE<=sub;
                                                         count:=0;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sub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SDA<=t_data(cnt);
                                        WHEN 2=> SCL<='1';
                                        WHEN 3=> SCL<='0';
                                        WHEN 4=> cnt:=cnt-1;
                                                         count:=0;
                                                         IF(cnt=0)THEN
                                                                cnt:=7;
                                                                STATE<=ack1;
                                                         ELSE
                                                                STATE<=sub;
                                                         END IF;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ack1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SDA<='0';
                                        WHEN 2=> SCL<='1';
                                        WHEN 3=> SCL<='0';
                                        WHEN 4=> STATE<=start1;
                                                         count:=0;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start1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 SDA<='1';
                                        WHEN 2 => SCL<='1';
                                        WHEN 3 => SDA<='0';
                                        WHEN 4 => SCL<='0';
                                        WHEN 5=>  count:=0;
                                                          STATE<=slave;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WHEN slave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 SDA<=d_address(cnt) ;
                                        WHEN 2 => SCL<='1';
                                        WHEN 3 => SCL<='0';
                                        WHEN 4 => SCL<='0';
                                        WHEN 5=>  count:=0;
                                                          STATE<=slave;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WHEN ack2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SDA<='0';
                                        WHEN 2=> SCL<='1';
                                        WHEN 3=> SCL<='0';
                                        WHEN 4=> STATE<=reading;
                                                         count:=0;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reading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 SDA<='1';
                                        WHEN 4 => SCL<='1';
                                        WHEN 8 => r_data(cnt)<=sda;
                                        WHEN 10=> SCL<='0';
                                        WHEN 12=> cnt:=cnt-1;
                                                          count:=0;
                                                          IF(cnt=0)THEN
                                                                cnt:=7;
                                                                STATE<=ack3;
                                                          ELSE
                                                                STATE<=reading;
                                                          END IF;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ack3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SDA<='0';
                                        WHEN 2=> SCL<='1';
                                        WHEN 3=> SCL<='0';
                                        WHEN 4=> STATE<=stop;
                                                         count:=0;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stop =>
                                count:=count+1;
                                CASE count IS
                                        WHEN 1=> SDA<='0';
                                        WHEN 3=> SCL<='1';
                                        WHEN 5=> SDA<='1';
                                        WHEN 7=> STATE<=start;
                                                         count:=0;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WHEN OTHERS=> STATE<=start;
                END CASE;
                led_data<=r_data;
        END IF;
        END PROCESS main;
END ARCHITECTURE ART;

网友A:
一下愣住了:这是什么语言?似曾相识,恍惹隔世。

网友:
用示波器  捕一下波形吧  很可能有问题
另外EEPROM的器件识别号别弄错了,如果A0A1A2都接GND的话,应该先发0bX010_1000

网友B:
先用软件仿真下 看看起始信号和停止信号 结合IIC的协议。然后通过逻辑分析仪进行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软件仿真下 看看起始信号和停止信号 结合IIC的协议。然后通过逻辑分析仪进行测试的。 ...

那个用QUARTUS仿真的时候的时候  那个scl 是input的时候就没现象 改成out的时候就有 为什么呢?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也太。。了吧。建议你好好学学I2C协议再来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下愣住了:这是什么语言?似曾相识,恍惹隔世。

我也有这种感觉,很多年没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用QUARTUS仿真的时候的时候  那个scl 是input的时候就没现象 改成out的时候就有 为什么呢? ...

SCL 是输入 ,采用测试平台编写激励代码;
SDA 是 INOUT,上网查下INOUT的用法和如何仿真

网友:
另外建议楼主不要急功近利,多看看基础知识,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