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测温程序已通过,但不知道如何串口通信?

楼主(2012-04-26):
18b20测温程序已通过,但不知道如何串口通信?在电脑上显示温度,并保存。
上位机用的是很简单的。本人新手,好多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家莫怪。程序是网上找的。
原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1[]="The temperature ";
uchar code table2[]="WELCOME TO HERE";
uchar code table3[]="----sky";
unsigned int result,temp;
uchar tempL=0;//DS18B20温度低8位寄存
uchar tempH=0;//高8位

bit negativeflag; //负号标志位

sbit lcden=P2^2;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DQ=P1^3;

uchar num;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显示方式设置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清屏,清显示
        //write_com(0x80+0x05); //数据指针设置
}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resetpulse(void) //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commandtods18b20(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8;i++)
    {
      if((command & 0x01)==0)
        {                                    //写0
          DQ=0;
          for(j=35;j>0;j--);
          DQ=1;
        }
        else                 //写1
          {
            DQ=0;
            for(j=2;j>0;j--);
            DQ=1;
            for(j=33;j>0;j--);
          }
      command>>=1; //右移位
    }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datafrom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temp;

  temp=0;
  for(i=0;i<8;i++)
    {
          temp>>=1;

      DQ=0;
      DQ=1;
      for(j=10;j>0;j--);
      if(DQ==1)
        {
          temp=temp | 0x80;
        }
        else
          {
            temp=temp | 0x00;
          }
      for(j=200;j>0;j--);
    }
  return(temp);
}

readtemp(void)
{   resetpulse();         //初始化,检测DS18B20是否存在
      writecommandtods18b20(0xcc); //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writecommandtods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resetpulse();                         //初始化

      writecommandtods18b20(0xcc);         //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writecommandtods18b20(0xbe);         //读取温度值,只需要读出前两个字节
      tempL=readdatafromds18b20();         //将温度低八位寄存
      tempH=readdatafromds18b20();        //将温度高八位寄存

          temp=tempH;
          temp=(temp<<8)+tempL ;

          negativeflag=(tempH&0x08);//检验负标志位
          if(negativeflag==0)
          {result=temp*0.625;

           //alarmresult=result;
          }

          else

          {
                  temp=~temp+1;
                  result=temp*0.625+0.5;// 结果加上0.5是为四舍五入,使温度小数点一位正确显示.如:当为18.4度时,temp*0.625=183.75,由于result为整型,此时result为183
                  //alarmresult=-result;
          }
          return(result);
          //return(alarmresult);
}
void display(uint z)
{

  write_com(0x80+0x46); //数据指针设置
  write_data(table[z%1000/100]);
  write_data(table[z%100/10]);
  write_data(table[10]);
  write_data(table[z%10]);
  }
//////////////////////////////////////////////////////////////////////////////

void main()
{        lcdrw=0;
        init();
        write_com(0x80+0x1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

        write_com(0x80+0x57);
        for(num=0;num<7;num++)
        {
                write_data(table3[num]);

        }

        for(num=0;num<16;num++)        //整屏左移
        {
                write_com(0x18);
                delay(300);
        }
        delay(3000);//等待片刻
        write_com(1);//清屏清显示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i');
        write_data('s');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C');

while(1)
{        readtemp();
        display(result);

        }

}

网友:
初始化串口,SBUF=18b20的结果(前提是结果为8位,大于8位的就多发几次)。。串口初始化,网上的例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