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会修这东西?最好深圳的,我送上门给您看看

楼主(2012-04-26):
粗糙度测试仪,本人搞机械的,不懂电子,本来开机后电机要正转,然后再反转,结果只正转,不反转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英国的,应该不是电路设计问题,可能还是那部份坏掉了,希望有好心人帮助一下!

网友:
先从扁平电缆下手,确认是否有短线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我万用表都没有啊,哈哈,我把线拆开后把氧化的端口也刮了一下,还是不行,谢谢你的回复啊!

楼主:
刚才发扬了朝鲜劳动人民的精神,用一个LED灯珠加小电池测了排线,是通的,主要问题应该还是电机板上的那针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机在哪?怎么看不到呢?
你在深圳哪?

楼主:
我在深圳民治,电机在绿色的板子下面,你可以看到一那边有一个小丝杆!

网友:
我深圳的,但我不动这玩意,也不了解,等待高手。。。。。。。

网友:
估计是电机驱动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我万用表都没有啊,哈哈,我把线拆开后把氧化的端口也刮了一下,还是不行,谢谢你的回 ...

万用表都没有,怎么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都没有,怎么开发?

偶是机械男,这东西是要修的,不是开发的,如果能开发出来,这东西附加值很高,销售量很低,别看这破东西,全新的值几万!

网友:
一看电路板就是国外的呀

网友B:
如果.....

如果51后还没人修 俺可以试试

网友C:
给我个清晰的图片,我先看看

网友:
找到电机驱动芯片,这要先把板子上的IC 型号都查一下,再确定,看驱动IC 的输入控制电压对不对,对的话换IC,不对了再顺着线找到下一个IC ,再查手册,,,依次向下,找到问题点

网友D:
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15楼正解!维修也是需要耐心的

网友:
先查查芯片资料,看功能在查

网友E:
俺过来民治不远,楼主若实在搞不定,我可是一下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过来民治不远,楼主若实在搞不定,我可是一下帮你。

可以站内给我你的QQ吗,我拿过去给你看吧,不麻烦你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干什么的?

一个表面粗糙度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个清晰的图片,我先看看

我明天上一个高清的图,但上面的IC就有几十片了,板子背面还有好多IC,我查了几个IC都不是驱动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吗?只要你能找到买家,咱们可以合伙山寨

市场不大,大点的工厂才会用到,而且一台就够了,你也看到图片了,上面的IC和元器件都是比较好的东西,开发成本很高,所以卖的很贵,目前大点品牌的一般就是4万左右一个,小品牌就6000多块也有!山寨的话成本太高了!这个上面所有的型号都没有打磨掉,抄起来很容易,销售起来就比较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你在深圳地方,我51送过来给你看看吧,修不修的好没关系,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站内给我你的QQ吗,我拿过去给你看吧,不麻烦你过来!

38*****53 白天看到后给我消息,哦删除这上面的信息。

网友:
估计是电机驱动部分有问题了

楼主:
发一份详细的图给大家看看吧,那位想山寨的兄弟看此图后还想山寨吗?呵呵,超麻烦的!

楼主:
如果实在修不好,就当垃圾卖掉,有这方面的爱好的朋友可以拿回去玩玩,改装个什么东西也行,或是修好后卖给二手仪器店估计可以值个三千块吧,对了这个机子还有一个标准测试块,加一个热敏打印机,出二手设备应该不错,东西都齐的。

网友G:
以前我修过德国生产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测量头;一部分是控制箱。体积很小,特别是测量头,很小的一根圆柱体里面,装了很多东西。
每次上电时它需要找零位;电机丝杆会来回运动一下。
机子价格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我修过德国生产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测量头;一部分是控制箱。体积很小,特别是测量头,很小的一根圆 ...

你的说法是对的,德国的那个东西我有用过,高精度的那个是8万多块。有没有兴趣试一下我这个,或是回收回去修好自己出掉也行。我现在没做机械了,用不上了!

网友:
两根线的步进电机???直流减速的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