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winAVR与linux下的AVR GCC的Makefile区别

楼主(2012-04-26):
之前曾试过用avr studio自动生成的Makefile拿到linux环境下编译,当然也是用的源文件,但是在linux环境下编译不通过,然后用在linux下的makefile和源程序(编译通过,烧写成功)移到win平台下,用avr studio指向linux平台下的makefile编译,编译不通过,难道win平台的makefile和linux下的makefile不一样?

网友A:
如果所用的工具链是同样的配置编译出来的,且Makefile没有用到与平台相关的特殊命令。那么Makefile是通用的。
具体的看看make -n发出来的命令。

网友:
我自己写的Makefile,还没遇到过不兼容的问题呢!只不过写GTK+的兼容代码的时候在WINDOWS下要加上“-mwindows”,其它方面只要不选平台相关的东西基本是直接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用的工具链是同样的配置编译出来的,且Makefile没有用到与平台相关的特殊命令。那么Makefile是通用的 ...

原因查出来了,把DEBUG = dwarf-2给屏蔽了就OK了,貌似是生成的elf文件跟我的studio4.18不兼容所致

网友(2013-12-05):
学习了……makefile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