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程序调试!

楼主(2012-04-26):
NRF24L01按先接收端,后发送端的方式上电发送接收很正常,但是如果上电后按复位键复位MCU,数据就不对了,但是过一会就回复正常了。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我的程序
发送:
#include "iom8v.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LED PORTD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0x00,0x55,0xaa,0xff};
uchar flag;
uchar sta;

#define RX_DR        sta&0x40  //1111 1111
#define TX_DS        sta&0x20
#define MAX_RT  sta&0x10

/*************************************************
描述:初始化IO
*************************************************/
void init_io(void)
{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2f;      //IRQ CE CSN MOSI MISO SCK
        DDRB &= 0xef;      // 1   1  1   1    0    1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
/**************************************************
描述:延迟x毫秒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 j;
    i = 0;
    for(i=0; i<x; i++)
    {
       j = 250;
       while(--j);
           j = 250;
       while(--j);
    }
}
/**************************************************
描述: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读出一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if(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MOSI = 1;
                   else
                           MOSI = 0;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if(MISO)
                    byte |= 1;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
描述: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描述: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
          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描述: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
描述: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
}
/**************************************************
描述: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char Check_ACK(uchar clear)
{
    DDRB &= 0xfe;     //设置IRQ为输入
        while(PINB&0x01); //等待IRQ为低
        sta = SPI_RW(NOPER);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DDRB |= 0x01; //设置IRQ为输出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描述:检查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发送一字节数据
**************************************************/
/*void CheckButtons()
{
        if(!(PINC&0x01))                            // 读取PC0状态
        {
                delay_ms(20);
                if(!(PINC&0x01))                            // 读取PC0状态
                {
                        TX_BUF[0] = ~DATA;          // 数据送到缓存
                        TX_Mode(TX_BUF);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LED = 0x55;                            // 数据送到LED显示
                        Check_ACK(1);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DATA <<= 1;
                        if(!DATA)
                                DATA = 0x01;
                        delay_ms(250);
                }
        }
}*/
/**************************************************
描述: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Shakehands_T = 0x02;
        uchar Shakehands_R = 0x20;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e; //PC0接按键
        DDRD  = 0xff;
        LED   = 0xFF; //关灯
        init_io();                              // 初始化IO

        while(1)
        {
            TX_Mode(&TX_BUF[i++]);
        if(4==i) i=0;
        Check_ACK(1);
        delay_ms(250);

        }
}
接收:
#include "iom8v.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LED PORTD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uchar DATA = 0x01;
uchar sta;

#define RX_DR        sta&0x40  //1111 1111
#define TX_DS        sta&0x20
#define MAX_RT  sta&0x10

/**************************************************
描述:初始化IO
*************************************************/
void init_io(void)
{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2f;      //IRQ CE CSN MOSI MISO SCK
        DDRB &= 0xef;      // 1   1  1   1    0    1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
/**************************************************
描述:延迟x毫秒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 j;
    i = 0;
    for(i=0; i<x; i++)
    {
       j = 250;
       while(--j);
           j = 250;
       while(--j);
    }
}
/**************************************************
描述: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读出一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if(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MOSI = 1;
                   else
                           MOSI = 0;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if(MISO)
                    byte |= 1;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
描述: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描述: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
          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描述: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
描述: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
}
/**************************************************
描述: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char Check_ACK(uchar clear)
{
    DDRB &= 0xfe;     //设置IRQ为输入
        while(PINB&0x01); //等待IRQ为低
        sta = SPI_RW(NOPER);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DDRB |= 0x01; //设置IRQ为输出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描述:检查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发送一字节数据
**************************************************/
void CheckButtons()
{
        if(!(PINC&0x01))                            // 读取PC0状态
        {
                delay_ms(20);
                if(!(PINC&0x01))                            // 读取PC0状态
                {
                        TX_BUF[0] = ~DATA;          // 数据送到缓存
                        TX_Mode(TX_BUF);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Check_ACK(1);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DATA <<= 1;
                        if(!DATA)
                                DATA = 0x01;
                        delay_ms(250);
                }
        }
}
/**************************************************
描述: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Shakehands_T = 0x20;
        uchar Shakehands_R = 0x02;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e; //PC0接按键
        DDRD  = 0xff;
        LED   = 0xFF; //关灯
        init_io();                              // 初始化IO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DDRB &= 0xfe;     //设置IRQ为输入
        while(1)
        {

                if(!(PINB&0x01)) //等待IRQ为低
                    {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                           // 接受完成
                        {
                                flag = 0;                       // 清标志
                                LED = RX_BUF[0];           // 数据送到LED显示
                                  //LED = 0xff;                       // 关闭LED
                        }
                        }
                }
        }
}

网友:
请问一下发射与接收主函数的步骤大概是怎样的,我也想研究这个,就是不清楚怎么回事,你有资料可以参考参考吗?

楼主:
你应该去淘宝上面看看,即使在不买他们东西的情况下,店主也会给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