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工程中C文件下,在包含一个h文件???

楼主(2012-04-26):
如下,是我的参考程序,编译无错误:

但是我自己敲得程序,几经修改,还是有3个错误:

所以我觉得,并非代码错误,而是该怎样建一个参考程序中那样的工程?
请教:该怎样新建那样的工程呢?????????????????????

网友A:
差得比较多,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只是包含多个文件到工程,你把c啊,h啊添加近来即可. 如果要一起build,对于h直接#include xxx.h就可以. 对于多个c,一般来说你的开发环境会自己搞定. 自己写makefile另说,估计你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从编译的信息来看,或许应该检查一下程序的编写,不像是没有添加51头文件而引起的错误~

网友:
366行语法错误.  369行 "Y1"未定义,431行,因为上面的出错,所以不能调用. 要想再加一个h文件,只需在头文件处加 "#include  <××××.h> (当然你必须已经有一个完整可以的h文件才行).

网友:
头文件没写吧

网友:
LZ,这个我知道哈,,,之前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你要是再加一个头文件的话,头文件是不是为了调用另一个C里面的程序呢?我猜应该是的。
你要在工程里面添加另一个C文件,然后在#include“XXX.h”,这样就行了。
LZ试试吧,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得比较多,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只是包含多个文件到工程,你把c啊,h啊添加近来即可. 如果要一起build,对于h ...

不是啊,您看!reg52.h文件是在12864.c的下一级跟着的;请问该怎样建这样的工程呢?
程序我仔细对过,只是工程的形式不同;
程序中有#include<reg52.h>
再次请问该怎样兴建12864.c的下一级是reg52.h的工程?????????????????

网友:
LZ你这个错误貌视和有没有这样的工程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您看!reg52.h文件是在12864.c的下一级跟着的;请问该怎样建这样的工程呢?
程序我仔细对过,只 ...

你在12864下include reg52看看.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12864下include reg52看看.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出来的.

你好,直接“#include reg52.h”是有变化!!!!
请看修改前:

请注意它的编译信息,
再看修改后,

它的编译信息,变了很多,
可以预见,如果12864.c后接一级reg52.h的话,估计编译效果会是:

但是参考程序中的语句是:
“#include <reg52.h>”;
而不是:
"#include reg52.h"。

网友:
嗯,是的,是有<>, 我用自然语言描述的,未曾想你也用自然语言写进代码了。 抱歉我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