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LGT散件,焊完按照莫大教程做流水灯,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2-04-26):
     其他功能还没来得试,能正常工作就OK,更别说参数测试了,最近比较忙,过段时间再来搞。。。。。。
照片是手机拍的,不清晰,各位见谅。

网友A:
啥手机?解像度很高的了!

网友B:
我要板子今天也收到了,暂时试了下串口,发现误差蛮大的。明天用LGT输出PWM测下频率,确定下内部晶振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手机?解像度很高的了!

N86 8mp 那个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板子今天也收到了,暂时试了下串口,发现误差蛮大的。明天用LGT输出PWM测下频率,确定下内部晶振的误差 ...

莫大的教程5,可以做测试,不过参数要自己来弄

网友(2012-06-07):
我的流水灯 也正常了

网友:
不过这是他的目标板,自己搭建了一个最小系统,只能让它亮,而不能出现流水灯的效果,是不是还要外部晶振什么的?

网友:
不要啊 流水灯 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