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55的扩展输出问题

楼主(2012-04-26):
小弟最近一直在搞8255的扩展51单片机问题,
但是发现输出老搞不定,求大神指教

源程序:
MOV DPTR,#0BFFFH
MOV A,#80H
MOVX @DPTR,A
MOV DPTR,#0BFFDH
MOV A,#88H
MOVX @DPTR,A
END

上面的程序B口老是没输出,为0,A,C口也为0

但是将程序第四行改为MOV DPTR,#0BFFEH 后,即C口,
C口就输出了88H,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求指教

网友:
现在 ? 还有人用8255?

网友A: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求指教

8255 RESET 所用的时间比 8051 要长, 你在8051的程式中做点其它的设定, 稍等一会再设定 8255 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求指教

8255 RESET 所用的时间比 8051 要长, 你在8051的程式中做点其它的设定 ...

跟RESET有关系,不明白?改怎样在8051的程式中做点其它的设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求指教

8255 RESET 所用的时间比 8051 要长, 你在8051的程式中做点其它的设定 ...

现在大学就教这种东西,不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RESET有关系,不明白?改怎样在8051的程式中做点其它的设定呢?

由 255 倒数到 0, 或由 65535 倒数到 0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