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数码管可以这样吗

楼主(2012-04-26):
硬件只能这样,软件上有什么办法

网友:
貌似要加驱动吧,

网友:
軟件呀?要使他變in!

楼主:
驱动足够,主要怕过流

网友A:
IO可以输出20多ma,可以不用驱动。建议共阳,那样电流大点。

网友:
分时扫吧,每个时刻只点亮不超过三段

网友:
哈哈,看看烧LED是什么样子的,哈哈。

网友:
5V 最好每段加限流电阻几百欧到1,2K欧,看你的要求了,或者你可以用3V 的电源。

网友:
亮是可以,不过不一定能达到你的效果。加一个非门就好多了

网友B:
还是建议传统办法
COM加驱动,SEG加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传统办法
COM加驱动,SEG加电阻

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网友:
可以的,但要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
限流和驱动还是加着的好,别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个人猜测:段加限流电阻,位加三极管。

网友:
在PB口上模拟出PWM方式,占空比不要超过30%

网友:
io输出电流大的话烧红了,加限流电阻啊1

网友:
段码要加300欧限流电阻。LGT可以工作在5V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可以输出20多ma,可以不用驱动。建议共阳,那样电流大点。

LGT可以工作在5V下吗?

网友:
看datasheet!暂时是1.8V至3.6V。

最好串8个小电阻。

网友:
一定要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看图吧,是这个意思。我表达能力不好,见谅

网友:
可以驱动小的数码管,0.28英寸的,亮度还算可以,当然要限流,我试过

网友:
限流电阻还不是别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