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点LED点阵PCB设计经验

楼主(2012-04-26):
LED点阵的布线太困难了吧、
用单面板基本上不可能、绝对布不上、
用双面板在个人DIY的情况下也困难多多、主要是通孔不好做、
所以就导致布线的时候要多布线过孔、结果布到后来、完全就没位置布了...........

有谁搞过这玩意的给推荐下吧、
我目前用的LED 8*8点阵单元是双色的、两排引脚之间间隔400个mil、
做的32*64点阵、使用了4片138、32片595(以后可能用5026)、16片4953、256个电阻(接595输出)+32个电阻(138输出到4953限流)、全贴片元件、
目前的状态就完全是布不下去了、尤其是那256个电阻、要人命呐、

不知自己的电路设计是否有多余、测试的时候不接595电阻和4953栅极电阻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这里有一个32x64点阵的

网友:
顶,我也想知道,想问楼主,这么多元器件都是自己焊接吗??特别是贴片??这样得花多少时间弄出来啊

网友B:
呵呵,可以不用电阻,商业屏都没有使用电阻。

网友C:
256个电阻+32个电阻全部不用,完全没有关系的,全贴片元件,布置起来不是太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32x64点阵的

这图吓到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个电阻+32个电阻全部不用,完全没有关系的,全贴片元件,布置起来不是太困难的。 ...

OK、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以不用电阻,商业屏都没有使用电阻。

又学到一手~

网友:
有成品的  单色双色一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