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着看看这两个PCF8563备用电池电路哪个好?

楼主(2012-04-27):
为PCF8563做了两个备用电池电路。图中的电池为3.6V可充电镍氢纽扣电池,但系统为3.3v。想在系统断电时由备用电池供电,电池电压低于系统电压时由系统3.3v对电池充电,做了两个电路,感觉都可以,大家什么观点,帮着看看吧。这两个电路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电池电压高于3.3v以前,无论系统有没有电,都是一直由电池对PCF8563供电,如果想在系统有电时由系统供电,系统断电时由电池供电的话电路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
还是找个3V的纽扣电池省事,你这两路到最后纽扣电池的电压都不会超过3V的。无法充满的。

网友:
LS说的对。

网友:
一般的纽扣电池可以充电么?

网友:
一般的电池应该都不能充电  不知道手册里面说的涓流充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确实如2L说的,充电输入电压要大于3.6伏。图1省个二极管,比图2好点。

楼主:
我买的是可充电的几个叠在一起的绿色的带脚的那种电池哦。见下图这种:

网友:
如果想在系统有电时由系统供电,系统断电时由电池供电的话电路要怎么设计呢?

要加不少零件,貌似不值得

网友A:
图1有个缺点,新电池的电压就算开着电也很快会降低;而图2在开着电的情况下,电池电压不会降低(另外两个图都必须是充电电池或者法拉电容,否则会炸!)

网友:
图2比图1合理。

网友B:
图1不能用,系统有电时,电池被充电,毁损坏。所以还是用不可充电的保险,一般时钟芯片功耗很低,设计没问题,电池可维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不能用,系统有电时,电池被充电,毁损坏。所以还是用不可充电的保险,一般时钟芯片功耗很低,设计没问 ...

系统有电时,才3.3v,电池电压3.6v,电池怎么会被充电呢??除非电池电压降到3.3v以下时,才会被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有个缺点,新电池的电压就算开着电也很快会降低;而图2在开着电的情况下,电池电压不会降低(另外两个图 ...

图二开着电时,电池电压3.6v,高于系统电压3.3v,也是由电池供电的,电池怎么会不被消耗呢?

网友:
直接用3v纽扣电池吧,价格便宜量又足(对PCF8563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