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库文件+汉字库芯片

楼主(2012-04-27):
汉字库是从一个驱动板上的27c02读出来的,汉字芯片是高通的。
1.这个字库有到了3ffff,也就是256k,好像大了点,那位兄弟知道一般大小吗?按理32*3k,是用不了这么大的呀!
2.高通芯片很小,有兄弟用过吗?

网友:
标准GB2312 16X16内裤好像是270多KB,不过后面大部分是0,可以裁剪到256K,我一般就用256K

网友(2012-06-08):
想试试,就是不用取模了吗?

网友:
可以显示更大的字符吗

网友:
什么是FATS 啊,是操作系统吗?想搞一个 啊啊

网友:
集通字库芯片,有用过。

网友(2013-10-30):
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算的字库 比如说常用汉字 6000个左右  每个汉字16*16个位 那么 就有16*2个字节。  越大的字体占用空间越大。

网友:
我正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
mark,目前我也在玩一个不带字库的液晶,学习。。。。

网友:
没用过,自己取模.难道楼主在解决3❤的字库门?

网友:
一直自己搜集代码所有字符串+剔除重复+排序+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