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4与LGT8F08A编译结果一样

楼主(2012-04-27):
做了一次测试,用一个程序先选MEGA164编译后保存HEX文件,再加上LGT的头文件后再编译,对比两个HEX文件发现编译结果是一样的,是否意味LGT8F08A可以直接替换MEGA164?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资源也不同,PINOUT也不同,看具体应用。

网友:
只能说他们的架构相似;但资源,引脚不同。

网友:
以后会不会出硬件上兼容M64的???

总感觉M64现在的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
搭顺风车问问。

不行就上M0了。

楼主:
LGT8F08A替换MEGA164好象只有引脚不同,使用相同资源的情况下,LGT8F08A与MEGA164编译结果好象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