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emory model LARGE 和 SMALL的区别

楼主(2012-04-27):
RT,用51单片机写一个红外自学习的程序,相同的代码,不同的的存储模式编译出来的代码,SMALL时代码能正常运行,LARGE时代码不能正常运行。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A:
LARGE是用的外部XDATA储存、SMALL用的内部RAM DATA部分、
你没接外部扩展RAM肯定是不能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RGE是用的外部XDATA储存、SMALL用的内部RAM DATA部分、
你没接外部扩展RAM肯定是不能用的了、 ...

我用的STC11F02E 单片机程序字节是2K  SRAM是256  怎么才算是外接RAM
我用STC12C5A60S2的时候外部硬件也没扩展存储器,用LARGE模式就能使用,他俩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51单片机RAM超过256都是在芯片内部扩展了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C11F02E 单片机程序字节是2K  SRAM是256  怎么才算是外接RAM
我用STC12C5A60S2的时候外部硬件也 ...

60S2硬件上集成了1024B的XDATA空间、加上256的DATA空间一共有1280B的RAM、
11F02E只有256B的DATA没有XDATA、直接改成LARGE肯定不能用、
因为LARGE模式是要访问XDATA区的、

楼主:
奥  多谢两位了   受教了